SFWR与SFRD指令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0-25):
看了下手册看不懂,有没有实例可以分析分析下

网友A:
SFWR\SFRD为移位写入与移位读出功能,后面加一个P是指脉冲上升沿工作,意思是说当X20/X21ON时 只执行一个程式扫描周期,关于祥细的说明还是看看指令说明书吧,太长。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实例看下,看那些手册太单调,

网友B(2011-05-14):
d10指针都d20开始的6个数据依次写入d10的数据

网友C:
    可以利用仿真软件帮助理解。
    例如,先试SFWR指令,设法使D10的值变化(简便的如X20接通一次、D10加1,或用MOV指令设定等),然后通断X20,观察D20及D21~D25内容的变化。
    这两条指令的功能是,先进先出(FIFO)。
    不过,我也没用过它们,只是随便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