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咨询一下关于420变频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10-26):
大家好!
      想咨询一下关于420变频器的几个问题:现在我公司有一台420变频器,是用做货物升降机用,如果货物在空中,当给其上升指令时,每次货梯都要往下滑约5秒后才上升,现在想问一下:420能不能实现恒转矩控制,如果能怎么设置参数,现在是线性V/f控制  注:虽然这种问题可以通过配合抱闸来解决,可是抱闸时间太长就相当于电机堵转时间很长,这样长期运行对电机的寿命产生影响,现在我们希望抱闸的时间减少一点,通过恒转矩来控制)

     另外当货物太重时容易滑过头导致定位不准,有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这项目是之前的人做的,当时知道变频器选错了,420不支持,后来还是将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接在了DC+和DC-上了,可好像没有起作用,现在请问有其他的控制方法吗?最好别换变频器,因为那样的成本太高了,直接被老板否定了。

      希望能得到指点,谢谢!

网友A:
要配合抱闸使用,不然容易出问题。等电机寿命到期了,变频起早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