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检修变频器?

楼主(2009-10-26):
想问一下各位,你们维修变频器用示波器吗?什么时候要用啊?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熟手维修变频器一般不会用到示波器,只有在碰到一些对器件特性无法判定或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时才需要用到。总的来讲,示波器是维修用的必需品,尽管可能用的时候不多,但在关键时刻还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B:
新手一定要用培养自己良好的习惯      做单板测试时候用的到    测量驱动时候必用   单靠电压表有时是不行的   电压可能良好但是波形有可能不好

网友C:
通常不用,但是必备。

网友D:
n年没用了,示波器..主要是麻烦,其实三用表,一般修机器就够了,,只有在特别麻烦的时候,才用

网友E:
修修补补的话,有四大宝就够了:烙铁,万用表,榔头,螺丝刀。

网友E:
补充下:榔头----是实在修不好的时候用的,需谨慎使用。

网友F:
呵呵 楼上的有意思。一般用到榔头都是那种铁壳子机器。螺丝锈死了,搞不定就用。有时还得用到锯条和手枪转

网友G:
榔头是什么东西??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H:
难道驱动电路修好不要看一下波形,这样保险吗?

网友I(2009-12-09):
修驱动用指针表打到交流档,看表针抖动三相一样,一般OK

CPU板没坏, 一般用不着

网友J(2011-03-29):
引用 网友I:

修驱动用指针表打到交流档,看表针抖动三相一样,一般OK

CPU板没坏, 一般用不着

网友K:
用示波器是最保险、最严谨的态度,因为很多人不用示波器也能修,所以有些人就说示波器没用,我觉得很有用,因为我经常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关于补充下:榔头----是实在修不好的时候用的,需谨慎使用。

实在修不好就把它砸掉

网友M:
不一定每次都要用,但是必须得有

网友N:
CHV190产品说明书PDF文档第31页好像做了加密处理啊。有个朋友不会调试,叫我看看说明书,我从英威腾网站下了个说明书,到了第30 31页就卡死了,等31页变为黑色时,就正常了,太不地道了,这样还推广你的产品那,自己用吧去。

网友O(2011-11-22):
我是近就碰到好几台台安N2 1.5KW 380V.在没装模块的时候测试六路电压,静态电压和动态电压都是平的,没用示波器测试过.装上模块(测试好的,也试过从好机上拆下来的模块)有的上电就报"-OC",有的上正常,运行的时候就报"OC-S".

我处理过以下几点:

1.主板换了好的,电流检测换了好的,也短接过;

2.PC923,PC929,电解电容全部换新的

3.929旁边的贴片电阻测试过好的,贴片电容从好板调过来的;

4.驱动的铜泊线测试了没有断的;

5.驱动的稳压二极管,更换新的了,并测试电压一样的.

还是不行,问题还是一样.

所以请问大家,这样的问题能不能用示波器测试出什么不对的方?还有是不是测试IGBT管的G-S的波形,像电压一样的测试法?

网友P:
有一台示波器,能眼观六路!

网友Q:
有台示波器方便些。

网友R(2012-07-12):
请问用

手持20M数字存储示波器

修变频器够用吗,还是要多少M的

网友S:
 手持的。。。。。。。。。。。。。。。

数字的。。。。。。。。。。。。。。

网友T:
我也想学呀。。。。。。

网友U(2012-08-29):
提供二手及全新CHECHFCHV系列主控板及相关配件,专业维修英威腾变频器,应您所需。QQ1642637913875537433

网友V(2016-06-26):
引用 网友E:
补充下:榔头----是实在修不好的时候用的,需谨慎使用。

你简直是一个无聊的<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W(2018-05-12):
需要用示波器比较好!

网友X:
示波器维修驱动电路测试很方便啊  看个人习惯  有时候测电压也行啊   电压波形不好  变频器也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