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X1-200-1型电焊机接线

楼主(2009-10-26):
一台BX1-200-1型电焊机,无标示连接图,一次侧有6个接线端引出,不知到如何接线,220怎么接380怎么接?特此请教大家,望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再找一下,还有没有三个接线柱,你说的6个接线柱可能是输出的。

网友B:
真笨,用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2013-07-24):
看说明书

  主要产品有:网罩骨架单点机,外环机,中环机,数控打圈机,液压机,修边机,对碰机,网罩提手机,点焊机,T型焊机 自动折弯机 排焊机,缝焊机,龙门焊机,机器人焊机,打链机,打扣机,压扁机,调直切断机 ,衣架钩组合机,桶耳机,宠物笼专用焊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