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三线式信号改成两线式信号

楼主(2009-10-26):
有哪位知道,在三线式电感式接近开关能不能改成两线式接近开关用,我厂一台设备是两线式的 现在坏了,由于公司没有两线式的,且设备离控制柜又很远,放根线过去又不容易,想知道三线式的能不能改成两线式的用?

网友A:
买一个              一样的传感器

网友B:
  直接咨询厂家了。

网友C:
放的线带屏蔽层吗,如过三线一般是共地或共电源的,你可以把屏蔽层做信号线 QQ:1012002703  宜昌天悦电气有限公司 www.tianyue-china.com

网友D:
或许可以经过中间继电器进行转换

网友E:
不能的

暂时由限位开关替代

网友F:
前几天我公司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说没法用,可那操作工不服气自己动手接上了,还好用呢。我那个郁闷呐,过去看了一下他直接把感应开关的两根电源线接上了。我更郁闷了。你也不妨试试,如果好用回个信我们再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G:
三线式电感式接近开关改成两线式接近开关能不能用要看配什么控制装置

网友H: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了,很有可能中间要转换,那样的话还不如你找一下原装的二线制传感器呢!

网友E:
可以的   不过你要区分  这个型号是NPN/PNP     还有就是NC/NO  如果三线和两线是一样的话就可以使用的,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就用限位开关或直接短接也可以的    主要看你的设备要求。

网友E:
主要区分NPN/PNP   和NO/NC  如果三线和两线的型号相似就可以用的   具体的接法我可以教你。。。

网友I:
 可不可以在中间把它们转换一下

  比如用三线制的去驱动一个中间继电器

 然后把以前的两线制的线接到继电器的点上呢~!

我只是说说不对的请指教~!

网友J:
可以的,不过要看你的接收接近开关的的原件是源型或者是漏型的,不行的话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K:
一般三线式是24DVC的,你可以检查下二线开关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若是24V,那么这个二线开关输入点对金属外壳是否24V,若是的话,那就简单了,三线的负极就接外壳,原来的输出还是接输出,电源正极接正极,此外,请先确认三线的是NPN。

网友L(2009-12-11):
npn型,直接接基极和信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