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电机求助

楼主(2009-10-26):
我公司起重机电机在下降的时候有一档是这样的
它就是电机通入两相,其中一相连接电机的两相。这个状态大概是一秒钟吧。有熟悉电机学的朋友帮我分析下,
在这个状态电机的电流,力矩,有没有方向,

网友A:
是不是通电后松闸用的

楼主:
对:晓升 关于

是不是通电后松闸用的

开始下降

内容的回复   这个状态抱闸也会打开,大概一秒钟后这个状态的接触器关闭,抱闸接触器也随之关闭,随后下降主接触器吸合

网友B:
是不是防止惯性太大,先通电1秒钟松开包闸,让物体再通电主接触器。

网友C:
下降时启动制动的作用,防止电机失速

网友D:
方向应该是上升,为的就是防止重载时溜钩,轻载下降时吊钩不会上升

网友E:
这叫电流注入制动,拖动原理 上清楚着呢,自己还是多看看理论的东西吧

网友F:
针对楼上那位仁兄的观点,我个人认为,电流注入制动,是给电机注入直流电啊,而且这么高的交流电压我想不会是用于制动的,等待高手解答啊

网友G:
是单相制动方式,PQRS1的控制屏,线路很原始但好用,现在已经淘汰了,线路特点:上升下降三个档位,下降一档不动,二档单相制动,三档下降。二档单相制动不能常时间使用,电阻很热(电机授损),建议改造。我有图纸。

楼主:
对:徐国控 关于

是单相制动方式,PQRS1的控制屏,线路很原始但好用,现在已经淘汰了,线路特点:上升下降三个档位,下降一档不动,二档单相制动,三档下降。二档单相制动不能常时间使用,电阻很热(电机授损),建议改造。我有图纸。

内容的回复:嗯,是这样的,还想问下这个档位有方向吗,还有想要份改造图纸,klhuangping@yahoo.com.cn

网友H:
你用的是PQR2起升控制屏

下降第二档单向制动,第二档回第一档,反接制动

下降第三档,全速下降

网友I(2009-12-18):
应该是直流制动  当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中通入直流电流时,所产生的磁场将是空间位置不变的恒定磁场,而转子因惯性而继续以其原来的速度旋转,此时,转动的转子切割这个静止磁场而产生制动转矩,系统存储的动能转换成电能消耗于电动机的转子回路,进而达到电动机快速制动的效果。
  为保证电动机的安全,直流制动最好与能耗制动配合使用。

网友E:
你可以做个实验,在电机通电下放重物时,手动打开抱闸,观察一下电机下放速度。

然后在电机不通电时手动打开抱闸,再看看电机下放速度。

那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