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10.2 位操作

楼主(2009-10-26):
遇到一个问题:

        下位:quantum67160. 上位: intouch10sp2。

         上位想查看并修改PLC 的%MW300中的BIT4。.通过定义一个I/O离散量,地址是:400300:12;发现只能读,不能直接写BIT4.

          Intouch难道不能直接对位进行写操作?

网友A:
InTouch可以对位操作,比如整形的便利tag,你可以这样对位进行操作:tag.04 ,这个点域取出的值是离散量,代表整形变量用二进制表达后的右数第4位。(高位在左边,低位在右边)。这个点域的值域是1~31.

网友B(2010-01-08):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和AB SLC500通过OPC通讯时,只能读出整型和实数型,离散型只能读出最后一位,如B3:0/0可以读,但B3:0/1就没法读了,这个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