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变频器在卷扬起重机上的应用参数设置

楼主(2009-10-26):
ATV71  200KW的变频器,控制160KW的电机,配有制动电阻。参数中的停车方式、加减速时间如何设置,还有用制动电阻刹车,需要注意哪些重要参数,有过相关应用的朋友指点一下了。

网友A:
去施耐德网站下载 SC DOC 933-G这个样本,里面有关于起重上的推荐设置,很详细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直接在本站下个《ATV71编程手册》,看看就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C(2009-12-03):
如果是起升机构加减速时间一般在1.5到2.5   制动电阻的功率 阻值 热保护时间常数

网友D(2011-06-10):
,你好。找不到SC DOC933-G这个样本,能不能给我发份 ,mzqiang888@163.com  谢谢!

网友E(2011-11-03):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

网友F:
变频器高峰论坛QQ群:128500771 希望各位工控 变频器爱好者 加入 我们致力打造一个完善的学习交流空间

网友G(2011-12-31):
shezhiwenti 设置问题

网友H(2012-02-14):
看看说明书设置就行

应该不是问题的

网友I:
施耐德网站上找不到SC DOC 933-G的资料啊,谁有能不能发我一份啊

xinhzok@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