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变频器接线方式.

楼主(2009-10-26):
大家好。我想问下我们单位使用的两个厂家的变频器接线方式的不同之处....

   1 一台变频器是施耐德的ATV71型号,接线是380v进线端,380v出线端,从低压配电屏处引了一个无源的触点来作为启动变频器的信号到变频器的端子处,另外就只有一个4-20mA的从DCS控制室来的模拟量输入信号,一个到控制室去显示的4-20mA信号了!

   2 一台变频器是SEW的带变频器的变频电机,变频器上的接线是:380v进线端,380v出线端,从PLC数字量输出卡件的24v供电开始,到R11输出继电器线圈,然后让另外一路24v供电R11触点接通,这个24v直接进入变频器的接线端反转r处,然后另外有一组24v电源直接进变频器接线端,这组端子标明了24V和地.

   问题就是:他们各属于什么接法呢???(提示:两线制和三线制的区别吗?但是我看两线制或者三线制的24v都是从变频器内部出来的)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一般起重上 我们都用两线制的!

1是模拟量输入控制,2是经过PLC输出的控制端子输入(数字量输入控制)

变频器端子输入都是直流24V的,不过电源可以直接从变频器输入端子取(变频器输入端有DC24V可用),也可以用外部提供DC24V电源.)

对你的问题理解不是很清楚,我关于变频器知道的也不多,可以互相交流学习.

QQ:502891501

网友B(2009-12-03):
两线制是 指 启动 停止 一根公共线

三线制是 指 启动 零位 停止 一根公共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