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电机+变频器升速

楼主(2009-10-26):
我们单位准备用变频电机+变频器给电机和搅拌器升速,我们电机功率是22KW的...变频器选择的30kw,我查资料说搅拌器的转矩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那么速度升高后,T会增大,而假如说是普通电机,那么它的输出转矩在速度升高的情况下,输出转矩会减小,属于弱磁调速了!我就担心换成了变频电机之后,就一定能够有能力带动负载转动吗,变频器这个时候还是选择V/F模式行吗???这个问题确实需要高人指点!

网友A:
用30KW变频电机加30KW变频器比较合适,还要看频率提升多少60以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搅拌器22Kw还是

30KW好一些。

网友B:
搅拌器22Kw电机还是配

30KW变频器好一些。

楼主:
我觉得电机22KW会小不?

网友C:
像搅拌、起重等类型负载选择变频时都会放大一个档位,所以22KW 电机使用30KW的变频器比较好。

网友D:
首先,很多时候放大一个档的原因不是因为弱磁。而是因为启动力矩不够大,启动困难。

其次,因为你现在用变频器是已经要超速了,必然会弱磁。输出力矩不够也是正常的。

所以,也要看你的调速范围了

至于需要的力矩是否能够与你实际用的相符,我建议还是试试。因为,通常电机的余量都大一些。

最保险的方法就是,电机大一档,变频器比电机大一档,方便启动

楼主:
这两天已经在安装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