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马达运行时有噪音,如何消除?

楼主(2009-10-26):
一套旧的0.75KW的松下A4伺服电机,通过联轴器直接带动一个铝合金材料的转盘,转盘直径大约20厘米,往一个方向移动一个角度然后停一定的时间然后再运行。

开始时用调试软件自动运行,软件中刚性从1到10都试过了,可调试过后用手还是很容易就能搬动转盘,太用力的话还会造成马达快速左右摆动,吓死人了,只能赶快关电了。   后来手动把 PR20惯量比 调高和PR10第1位置环增益调高  ,转盘的出力明显好转 。

但马达的噪音确很难消除,就是那种高频的声音,伺服上电后没碰转盘马达是不会有噪声的,但用手指头轻轻的碰一下转盘马达立即发出噪声,马达运转过程中也有这种噪声。

我首先把 第1陷波频率和第2陷波频率调成1400     两者的 陷波宽度也调大了,但上述的噪声现象并没变化。

最后把 PR13 第1速度检测滤波器 增大到最高值5 ,马达静止时用手推动转盘马达不会产生噪声了,但是发脉冲让转盘运行,马达还是会有噪声。

这些问题我搞了一天,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马达运行时有噪音,如何消除?

由于使用手册的参数说明部分太简单,一般就一两句话概括,新手很难理解。

----------------------------------请高手指点,一般用调试软件自动运行还是调不好的话,这些比如 位置增益 速度增益  滤波常数 陷波频率 等等关键参数该从哪一个调起?

网友A:
两个方面:

1、如果可以,最好能将连轴器直接偶合改成齿轮偶合;

2、在现状下,建议你使用驱动器的第一增益和第二增益切换功能。

另外,PR13速度检测滤波器不宜设置太大。

网友B:
转盘直径大约20厘米
这样的转盘,估计惯量很大,建议算算实际的惯量比.日本人的驱动器不开放电流环增益,如果惯量比超范围,就调不好了.

网友C:
應該可以調適好的,噪音不是問題.

.我的也是一個馬達直連轉盤的.效果還可以.400W的台達AB伺服,內部分度定位模式,直連一個直徑約120MM高200MM的鋁轉盤.機構上使用了止推軸承,且用百分表調過垂直度.第一次用,也是調適了好長時間.

雖然松下的我不懂,但我相信樓主也是能夠調適好的.

楼主:
今天把  PR 1B 第2速度检测滤波器 调大,运动时就没噪音了。

但静止时,用手轻轻推转盘,手能感觉到马达震动,推一下震动几秒后才停下来。这样如果设备要求高一点的精度那就达不到要求了。

网友D:
要加减速机。。。。。。。

网友E:
采用惯量自动识别功能,首先惯量设置要正确。

陷波滤波要自动识别一下吧?

另外,这种高频啸叫也属正常,因为此时你的增益很高。

在满足定位要求的情况下,选择低增益,声音会轻些。

网友C:
可以不用加減速機的.當然加了減速機效果會非常明顯,但成本又會加很多的.

网友F:
噪音产生应该是刚性太强了,凹陷滤波器应该不需要调 ,Pr13调太大会引响控制反应 ,可以尝试调大Pr14且降低刚性(或手动把Pr11降低一些) ,至于晃动无法稳定的问题则调整Pr20惯量比 ,就文章中所说的状况负载因该是200mm ,200mm的转盘惯量应该不小

注1:凹陷滤波器是机械共振发生时才调整的
注2:确认连结马达与转盘的联轴器刚性是否足够,过于桡性的话也会引响控制效果

京伺服科技小汪

网友F:
圆柱体的转动惯量公式为 :J=1/8(WD^2) [kg.m^2]

W:重量 [Kg]
D:外径 [m]
(注意单位!)

算出来的值 / 750W的转子惯量 = 惯量比

京伺服科技 小汪

网友G:
友情路过,顺便学习!

楼主:
8 楼9楼的答复真专业,我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H:
调整刚性基本可以消除声音

网友F:
11楼过奖了,我也只是尽自己所能,希望大家在这个论坛能有进步!有关伺服问题可以与我联系:kingserv@163.com

网友I:
  转盘的惯量可是很大的,增益稍微高点都有震动。建议加个减速机!用21好自动增益先找到正确惯量,改为手动后慢慢调。

网友J(2011-09-21):
学习拉,刚碰到这个问题,用的是东元的伺服

网友K:
运行中的噪音可以适当降低速度环增益,增大转矩滤波常数,采用陷波滤波等方法;停止时的震荡是转动惯量匹配问题,也即伺服刚性问题,可以通过加大位置环增益或者降低上位加减速能力等手段解决!

网友K:
请都用固定增益模式,别用自动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