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台达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9-10-27):
台达触摸屏在和变频器通信的时候,如果选择ASCII (master),通信地址应该怎么设定,比如要对变频器的2000H进行操作,地址该如何写。谢谢!

网友A:
 地址=40001K+2000H=40001K+8192K=48193K  (其中H代表16进制,K代表10进制)

 在人机中读写地址应该为w48193

楼主:
哦,谢谢!还有一个问题这个40001K是怎么来的啊,我是个新手,麻烦解答

楼主:
aibi  我使用你说的方法向48193K里写入一个指令时在ASCII (master)模式下,提示“write erroe  controller no response”,而同样的地址我使用delta controller  ASCII 模式下能够对48193K进行写入,清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如果没有通讯成功,

 1  线路问题 》》检查485通讯电缆,人机以及变频RS485引脚

2  变频参数设置问题》》 变频需要检查是否改为通讯控制,变频站号 波特率 通讯参数等等

楼主:
THANKS aibi 我在对线路和读写地址以及读写数据没有任何改动的情况下,使用delta controller ASCII 通讯没有问题,换成ASCII (master)就出现了问题,如果是通讯线或者参数的问题的话在delta controller ASCII 下为什么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