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闸线圈为什么会烧毁

楼主(2009-10-27):
    今天公司的限动小车抱闸线圈又烧毁了……之前曾烧毁过两次整流模块! 请教一下高手,抱闸调的太紧会不会使线圈的电流增大! 直流抱闸的电流与负载有关系吗! 谢谢

楼主:
没有人 帮帮我吗!大侠们!

网友A:
抱闸调的太紧应该不会使抱闸线圈的电流增大,只会影响抱闸的正常动作,可能导致抱闸动作不到位,这样的话,线圈长期通过电流有可能过热烧坏线圈。
建议检查一下线圈的反相吸收回路,测试反相吸收电容和二极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正常的情况下,电机失电情况下抱闸动作,电机得电的情况下抱闸不工作,我认为线圈烧坏原因有二:1、抱闸调得过紧,导致线圈动作电流变大,长时间过电流;2、抱闸线圈动作频率过高。

楼主:
谢谢! 在直流线圈中不存在感抗,那么线圈中的电流I=U/R ,所以在电压等级不变的情况下!线圈中的电流是恒定的……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A:
基本正确。感抗大小取决于线圈的电感大小和通过线圈电流的频率 XL= 2πfL,理想条件下直流线圈可以认为只有电阻而不考虑感抗。

楼主:
谢谢小文!线圈烧毁的原因已经查明!抱闸线圈的外表铁皮损毁导致线圈磨破所致……

还有一点我不是很明白,直流抱闸在动作的过程中电流有变化吗! 吸合前后和吸合过程中电流是一样的吗! 这一点跟交流线圈有什么区别吗?前提条件电压不变! 希望高人解答!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谢谢小文!线圈烧毁的原因已经查明!抱闸线圈的外表铁皮损毁导致线圈磨破所致……

还有一点我不是很明白,直流抱闸在动作的过程中电流有变化吗! 吸合前后和吸合过程中电流是一样的吗! 这一点跟交流线圈有什么区别吗?前提条件电压不变! 希望高人解答!谢谢……

网友C:
   供你参考:交流电磁铁在吸合过程中,随着气隙的减小,磁阻会减小,线圈的电感会增大,线圈的电流会减小,电磁铁的吸力基本不变。直流电磁铁在吸合过程中,随着气隙的减小,磁阻会减小,励磁电流不变,磁通和电磁铁吸力增大。直流电磁铁的励磁电流是由励磁线圈的外加电压U 和线圈电阻R 决定的,电流是恒定的。

楼主:
谢谢8楼的回复!长见识了……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要是现在用四个二极管组成的整流线路,它所整流出的直流并不是一条直线…… 只是一般的全波整流!没有滤波线路!那么现在的线圈到底是按直流算呢?还是按交流计算! 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C:
那当然按直流啦。。。。。。

楼主:
假设抱闸没有铁芯,只有线圈且不带负载!这时通电会怎么样呢!交流的可能会烧毁!直流的会不会呢?(电压为正常工作电压)疑惑中……

楼主:
直流抱闸由于吸合不严漏磁从而使抱闸线圈烧毁……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为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假设抱闸没有铁芯,只有线圈且不带负载!这时通电会怎么样呢!交流的可能会烧毁!直流的会不会呢?(电压为正常工作电压)疑惑中……。     直流抱闸由于吸合不严漏磁从而使抱闸线圈烧毁……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为什么呢?

  供你参考:交流电磁铁在吸合过程中,随着气隙的减小,磁阻会减小,线圈的电感会增大,线圈的电流会减小,电磁铁的吸力基本不变。直流电磁铁在吸合过程中,随着气隙的减小,磁阻会减小,励磁电流不变,磁通和电磁铁吸力增大。直流电磁铁的励磁电流是由励磁线圈的外加电压U 和线圈电阻R 决定的,电流是恒定的。
  实际上,从以上回答中可得出答案。

楼主:
电流恒定!那也就是说不会烧毁……换句话说也就是只要能吸的动就行!是不是已经吸严无所谓!是不是有漏磁也无所谓!因为电流是恒定的发热功率也就是恒定的!可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液压电磁阀线圈会因为阀芯卡死不动从而烧毁!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烧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恒定!那也就是说不会烧毁……换句话说也就是只要能吸的动就行!是不是已经吸严无所谓!是不是有漏磁也无所谓!因为电流是恒定的发热功率也就是恒定的!可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液压电磁阀线圈会因为阀芯卡死不动从而烧毁!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烧毁的?

   直流电磁铁其优点之一就是不会因铁芯卡住而烧坏线圈,线圈烧坏的原因有可能是设计上问题,质量问题,绝缘问题,电压问题等等。

楼主:
谢谢GK368的指教! 受益匪浅!不胜感激……

网友D:
太精彩了,真棒!学习了不少东西啊!

网友E(2010-04-13):
不一定电流不变就不会烧坏线圈的,主要看电能的转换。

如果电能全部转换为热能就会烧毁,大部分转换为磁场能救不会烧毁。

小弟不才,以上为个人意见。

网友F(2010-08-17):
原因一:因绕组受潮或绝缘老化都会导致匝间短路

        二:电压过高

网友G(2018-09-27):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我们用三抽速断阀是液压的控制,直流电磁阀线圈,而且是长期带电的,前段时间投入运行后一天就造成线圈烧毁,排查回路无问题,再更换线圈备件,电阻及绝缘都测了无问题,结果还是用了一天就烧了,而且烧的很严重,粘在阀芯上了,购置新的与原型号一样的电磁阀,还是用备件线圈,结果好了没烧,所以我也在考虑到底直流电磁阀的电流会不会因电磁阀未到位造成线圈烧毁。急求各位帮忙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