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 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9-10-27):
fanuc 显示器故障,型号:KF-M7099H,图象底色变很亮,有回扫线,调整+B,亮度,对比度,聚焦均有变化,但还是太亮,有回扫线,+B电压调最大只有33V,有修过的朋友请告诉我或发资料给我,多谢!

网友A:
显象管坏了,可能是阴极短路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有这款显示器的管针排布图吗?是7针的显示器,管针短路可以测出来吗?

网友B:
可以改用其他的显示器呀我们平时用的那种15针的代替7针的你的估计是老的了是RGB信号输出的转接成VGA的

网友B:
你这种显示器很难找我的QQ524974286相册里有这种显示器针脚图但不知道和你是不是一样的不过我这个已经用现在的显示器转接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