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15断路器的问题

楼主(2009-10-27):
     需要做一个电源柜,柜内就一台DW15/1000A的框架式断路器,柜顶设置铜母排,一般规范的方式是采用上进下出的方式,但我考虑为了节省铜排,想采用下进上出的方式,这样可以吗?对断路器的分断能力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A:
不能改,1、下进上出不安全。2、断路器的保护不可靠。

网友B:
dw15完全满足下进上出,也满足上进下出。

网友B:
强调:DW15-630及以下的不满足下进上出,只能上进下出。

楼主的DW15-1000(1600A架构),以及2500A,4000A的都满足下进上出,也满足上进下出。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看来还是有点争论。仔细看了一下DW15的说明书,我在“断路器瞬时接通和分段能力表”下方其中注意到一行小字,内容是:断路器上进线与下进线不影响分断指标,看来随便怎么接线都可以!赞同“老愚者”的看法,楼下怎么看呢?

网友C:
完全同意三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