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opc server连接同一个PLC,但同一个数据的值不一样?

楼主(2009-10-27):
我们有一台主服务器,一台备用服务器,均连接同一个PLC。

但是发现,同一个布尔量数据,主服务器的OPCSERVER显示为1, 备用服务器的OPCSERVER显示为0,但实际值是1。

当然,只有部分点是这样的,大多数点都是统一的。

各位有没有遇见过呀。

网友A:
检查一下数据质量是不是都是good的(或者数据质量是否等于192)

楼主:
谢谢grodian

opclink显示数据都是GOOD,没有ERROR,数据质量不知道在哪里看呀。如果数据质量有问题,我能做什么呢?

网友B(2009-12-12):
哪家的opc server?

网友C(2010-04-15):
楼主,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尤其是HMI发送到服务器的指令。可能有一个网络延时的问题,有点冲突。

最好是所有客户端访问同一个服务器,当这个服务器挂掉的时候,再把所有客户端切换到另一个服务器。

网友D(2010-07-03):
有可能是连个客户端Group的UdateRate不同,导致看到的数值不同步,设置两个OpcGroup的Update相同,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