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和零线对地电压都是110V?

楼主(2009-10-27):
公司办公室用电,火线和零线电压220V,没有问题,但是测了下火线对地电压110V,零线对地电压110V,上一级变压器为10000/400V的变压器,接法为三角形--星形接法,请教大家了?

网友A:
零线即是三相电的中性线,是起平衡三相电流作用的,只有在三相电流平衡下,它才对地无电位差.如失去平衡即有对地电位差产生.

            请注意安全用电!

                                                                                                    ccnaxm

网友B:
危险了,查一下接地才行

网友C:
查一下接地是否可选靠,三项负载不平衡。

网友D:
二种可能,1负载不平衡,2零线接地不好,建义多设几个接地点

网友E:
一变压器接地不好!二的电源零线与总线零线接触不好。

网友F:
7楼说的是正解

网友G:
同意楼上

网友H:
你用电笔式一下 如果零线亮 3根火线有一个不亮那就是火线有接地的 在变压器在测一下

网友I:
你的零线要求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看你的状况的话是零线存在接地电阻了

网友J:
 估计是变压器低压端的三相总电流不太平衡,以及中性点接地电阻过大所引起的现象。

网友K:
非常危险,赶快检查零线及接地系统

网友L:
变压器接地不好!或电源零线与总线零线接触不好

网友M:
同意1楼的观点,注意安全用电

网友N:
同意七楼的观点。零线有问题,可加负载后测下零线对地电压

网友O:
检查变压器接地/零线断路   注意一级一级检查

网友P(2009-12-04):
零线断路 建议测下零线对地电压

网友Q:
如果是三线四相制的话,应该是零线虚接造成.

网友R:
应该是零线有虚接现象

网友S:
兄弟,你的是两相火线,这问题我见的多了  直接380变成220,两根火线而已  没什么危险的   一样用   我们工厂里机台上转化过的220V电压全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T:
零线对地断开了。检查零线接地

网友U:
查看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情况,可能接触不良,三相可能不平衡。

网友V:
有可能是你的地线到变压器断开,此时如果开关电源前端有电容滤波,2个电容串联接在220V中,而串联的中间接地线,这样就会出现此现象。

网友W(2010-01-03):
这种问题还是自己逐个的查吧,不难,多试几种方法,确定线的好坏,再查其他的

网友X:
危险了,注意设备绝缘损坏或接地了

网友Y:
有可能零线断了或接触不好,还有就是接地了

网友Z:
这种情况很危险,但是我还是建议先检查你的万用表是否是好的,另外检查变压器中性点是否良好,再次检查你的负载端的零线和地线

网友AA:
使零线重复接地,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B:
隔离变压器,不分L,N.

网友AC:
变压器低压侧零线重复接地断了,这种情况很危险,很容易损坏用电设备

网友AD(2010-02-11):
“闪电”的是正解,现在的办公设备基本都是用开关电源,按国家规定开关电源是要有输入滤波,也就是在L和N之间串接两个电容,再把两个电容的连接点接地(比如计算机电源,此点是连接电源外壳并连接到机箱),目前你的情况就是你公司的用电接地网与变压器的没有相通。一般情况下,此电容容量很小,虽然有110V电压,但大多数人摸上去没有感觉,有些电阻小的人会有麻的感觉,一般情况下对人体不会造成危害。

所以首要问题是查明你公司的接地网络,切忌不可随便跨接。

网友AE:
大多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好

网友AF(2010-03-14):
一种可能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好,另一种可能是用电设备绝缘不好对地漏电,对于办公室用电前种可能性较大。

网友AG(2010-05-05):
引用 网友Q:
如果是三线四相制的话,应该是零线虚接造成.

网友AH:
1.西门子PLC S200,300,400编程软件,罗克韦尔AB软件等编程软件培训
2.AB编程器,软件低价出售
3.电气工程师证培训,国家认证,绝无虚假,可网上查询,通过率100%,价钱合理。
东莞培训机构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3480208156

网友AI:
有一条加热管,只知工作电压220V  电阻值12.5欧姆,请教一下功率是多少和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AJ:
1.变压器接地不好2.的电源零线与总线零线接触不好。3.零线接地不好,建义多设几个接地点.

网友AK:
零线和火线对地都是110伏,说明中性点移位,对地产生了电位差。主要原因是变压器的中性线接地不好,阻值大造成

网友AL:
查一下接地线有没有问题。。这么高的电压还是比较危险的

网友AM(2010-06-05):
安全第一,注意用电安全!

网友AN:
零线即是三相电的中性线,是起平衡三相电流作用的,只有在三相电流平衡下,它才对地无电位差.如失去平衡即有对地电位差产生.

网友AO:
支持楼上的观点

拉绳位移传感器

网友AP(2010-08-18):
引用 网友AI:
关于有一条加热管,只知工作电压220V  电阻值12.5欧姆,请教一下功率是多少和计算公式。谢谢!

W=UI    I=U/R      所以220/12.5=17.6A  再用I*R=220*17.6=3872W

网友AQ:
主要看零线是不是断路了

网友AR(2010-10-28):
变压器中性点没接地或接地电阻不合格,从变压器中性点引出的“零线”并非真正更零电位点引出的线,只能叫中性线。不接地的中性线对“地”是会有电压的。

网友AS:
零线是不是断了,断点后端又接了火线,看看,我遇到过,有得查了!

网友AT:
12348841加入啊

网友AU:
同意24楼意见,地线断了

网友AV:
零线短线 或三项不平衡

网友AW(2010-12-02):
检查变压器零线接地不良

网友AX:
l看下零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AY:
正常,接UPS就有这种情况,可能是感应电,零线接地时漏电保护器会跳闸!

网友AZ:
接地不好吧

网友BA:
看来是地线带电了。

网友BB:
有可能零线断开了

网友BC(2011-01-17):
是隔离变压器造成的,火线、零线对地都是110v

网友BD:
其实大家把问题复杂化了,

这位仁兄应该是在日企工作,日企的动力电压是3相200V,单项对地电压是110V。工作中经常取其中2相作为国内的单项220V用。

所以会出现零线和火线对地都是110V

网友BE:
你以何为地线测得都是对地110v?估计地线断线了,而且线路较长有感应电!三相不平衡不至于都是110 v 啊?!除非火线也断了,零线良好,地线断线,这个情况的概率不大

网友BF(2011-03-12):
对:317592763 关于

同意七楼的观点。零线有问题,可加负载后测下零线对地电压

内容的回复:

网友BG:
零线断路

查一下

路过看看

网友BH:
变压器中性线接地不良或零线断线,认真查一查

网友BI:
变压器接地不好我遇变压器接地不好

网友BJ:
变压器为10000/400V的变压器是你测的220V的上一级变压器吗?

如果上一级变压器采用400/220V隔离变压器(220V负载专用变压器),火线对地电压即是110V,另一相对地电压也是110V,并无零线。船舶及安全要求比较高的环境采用隔离专用变压器。你公司办公室用电采用了此种变压器。

网友BK:
可能的原因有二:

1.变压器低压端负载三相电流不平衡,造成中性点偏移;

2.变压器中性点没接地或接地电阻不合格,从变压器中性点引出的“零线”并非真正的零电位,引出的线,只能叫中性线。不接地的中性线对“地”是会有电压的。这可能是主要原因。

网友BL(2011-04-20):
这个比较好查,但定期检查一定要落实,最怕会出现事故。

网友BM(2011-05-29):
大概原因是有根火线断了

网友BN:
接地不好吧,或者你们的系统地接的不好

网友BO:
闪电”的是正解,现在的办公设备基本都是用开关电源,按国家规定开关电源是要有输入滤波,也就是在L和N之间串接两个电容,再把两个电容的连接点接地(计算机)

网友BB:
零线虚接会怎么样

网友BP:
7楼说的对,维修时注意安全

网友BQ:
引用 网友S:

兄弟,你的是两相火线,这问题我见的多了  直接380变成220,两根火线而已  没什么危险的   一样用   我们工厂里机台上转化过的220V电压全是这个样子的。

我想也是这样,

网友BR(2011-10-23):
检查一下零线吧,可能是零线接触不好。

网友BS:
零线接地不好!用电要 安全

网友BT:
应该是中性线接地不好,需要检查。

网友BU:
赞同7楼的说法,你现在用电非常危险。哈哈。

网友BV:
注意安全

网友BW:
检查一下接地!火线对地220,零线为0电位!

网友AW(2011-12-07):
接地不好查一查接地线是否短线,零线接触怎样

网友BX(2012-01-24):
火线和零线电压220V,没有问题,但是测了下火线对地电压110V,这说明地线接大地不良,电阻大了,应注意,要修复它否则危险!

网友BY:
应该像七十楼所说的吧。

网友BY:
再有查一下地线对地电阻是多少,

网友BZ:
零线阻值太大,估计虚接了,或者零线那边断开

网友CA(2012-11-28):
     你拿电笔测一下火线和零线,看是不是有1根火线不亮零线是亮的,如果是,就说明不亮的那相火线接地,我这边之前有过这种情况。

网友CB(2025-07-05):
接地不良是肯定的,但是感应电还是某些负载的非火线端接地了有待进一步检查。这与电流不平衡及零线虚接都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