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额定电压具体指什么

楼主(2009-10-27):
像有刷直流电机的额定电压应该是额定负载时候的电机电枢两端电压,那无刷电机的呢?是指额定转速时的等效直流电压么?

网友A:
电机的额定电压一吧是指在额定速度下能实现额定转矩输出时的电压.

网友B:
个人理解,无刷直流电机多工作于调速模式,额定电压应该是指工作于拖动态而非调速态时,能够使无刷直流电机稳定工作于额定转速的驱动侧直流供电电压。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个人理解,无刷直流电机多工作于调速模式,额定电压应该是指工作于拖动态而非调速态时,能够使无刷直流电机稳定工作于额定转速的驱动侧直流供电电压。

你说的是驱动器输出还是驱动器输入电压,一般驱动器输入电压都是恒定的

我想了想,是不是指的托动态额定转速时候,加在无刷电机两相间的线电压,交流电时候这个比较好算,永磁同步电机时可以按平均线电压来说,无刷直流的话是梯形电压,也按平均算似乎比较不靠谱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是驱动器输入侧直流电压,毕竟无刷直流电机没有驱动器无法运行。

非恒流驱动时,所谓的额定电压应指能够使无刷直流电机以额定速度运行并输出额定力矩的最低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