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ATV31HU75N4A)控制二台生活泵遇到调试难点,请那位高手指点

楼主(2009-10-27):
           主要是关于变频器压力传感器配接问题,遇到了调试困难等情况,现把情况交于各位,希望大家能拿出一个最佳的处理办法。我的变频器型号是施奈德ATV31HU75N4A,主要控制二台生活泵,采用远传压力表(上海天川仪表厂生产,满度电阻400欧,电压6V)控制。把远传压力表的线分别接于变频器+10V,AI1,COM三个接线端子后,发现当变频器启动后,电机转速有设定的低速频率上升到设定的高速频率后就一直高速运转,经对压力表二线调换或对PIC相反设置后还是高速运转,但去掉AI1或+10V接线后转速由高点降至最低点,经对PI值相关设置均没有效果,上述情况是否是压力表电阻及电压不配所至?据施奈德公司称,应采用电流型压力传感器的,同时接线改接到AI2和COM即可。但据了解也没有那样的压力表,一般都是电阻型的,后来我们采用电流型变送器10-20mA接到PID相应端子AI3和+24V,还是不正常,无奈请哪个高手,想办法解决上述问题,若能现场调试处理成功,我们定会酬谢!电话联系021-57312297 吴先生。

网友A:
加装一块十伏的辅助电源并在十10伏和地之间即可。

出现此种情况是因为主板十10伏的内阻较大,表的内阻小造成的。其它按标准接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装一块十伏的辅助电源并在十10伏和地之间即可。

出现此种情况是因为主板十10伏的内阻较大,表的内阻小造成的。其它按标准接线即可

楼上分析有同感,但实际试验未必理想,后来我们采用电流型变送器10-20mA接到PID相应端子AI3和+24V,相应设置后还是和采用远传压力表的现象一样,不正常?是否变频器模拟输入接口有问题。

网友A:
我说的是,如果还用远传压力表时,用十伏辅助电源并在十伏电源口上。照标准接线即可。

如果用压力传感器的话,辅助电源换成二十四伏的,要串在回路里。

网友A:
不正常?是否变频器模拟输入接口有问题。

是否正常,用万用表量下十伏电源口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哦,有机会我到现场去试一下,谢谢!你能告诉一下你的邮件吗?把控制图传给你参谋一下,或电话?

网友A:
CHENYU66955@163.COM  022-83711433-80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CHENYU66955@163.COM  022-83711433-8002

我已经发邮件,谢谢!

楼主:
天高云淡,看了怎么样子?行吗?

网友A:
信收到,但没看到图纸。是否没上传附件。

你只要按变频器给出的标准电路接线就没问题,但要注意设定好给定压力值。

楼主:
那我重新传,附件漏了

网友B:
PI调节器的设置:
如果需要将Fun(功能)菜单中的PI功能中设置PIF的选项(出厂设置为nO,可有AI1,AI2,AI3三种选择) ,应先将出厂设置中赋给LI3,LI4,SA2的端子都改为nO,即:把SA2设置由AI2改为nO(见编程手册第61页),把PS2设置由LI3改为nO(见编程手册第63页),将PS4设置由LI4改为nO(见编程手册第63页),然后才能在PIF中看到AI1,AI2,AI3。
内部PID给定的话把PI菜单中的PII改为YES,由RPI给定0-%100对应你的压力值,压力反馈接电位器位置,阻值10K以下的远传压力表都OK

网友A:
接线没问题,远传压力表接在11,12,13处即可,但要注意设定一个压力给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没问题,远传压力表接在11,12,13处即可,但要注意设定一个压力给定值。

好像设了不管用,不知哪里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调节器的设置:。。。。。

谢谢指点,有很好参考价值,有机会我去现场试验一下。

网友A:
好像设了不管用,不知哪里不妥?

认真检查,肯定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C(2010-04-21):
求要:变频器(ATV31HU30N4A)控制二台生活泵图纸哪位有吗?我的邮箱:wanghong19_8367@163.com

和变频设置参数

网友C:
拜托各位图纸发个。我可以买

网友B:
施耐德ATV61变频器简单恒压供水图纸,31类似 供你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