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在宏编译时怎么显示负数

楼主(2009-10-27):
在宏编译的时候要求某一个内部地址单元格读到的数据如果小于等于零则显示零,否则输出该单元格的数据,向验证下人机显示睁不正确,于是就直接给内部地址单元格赋予了一个负数值,显示出来的不是零,是一长串乱码,早就超出了我设定的仪表量程,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是因为你的仪表通讯的负数传送的代码就是这样,比如-1,那么就是传送FFFF,-2就是FFFE。。。。

  所以你看到的数据是一个比较大的值,你可以在宏里面比较反馈的数据是否大于32768 如果是 那么就是负数了(~ o ~)~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