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广域网解决方案

楼主(2009-10-27):
力控广域网解决方案
解决当局域网禁止访问外网时,局域网与外网的同时发布问题
在使用力控的过程中,往往遇到这样的问题,当公司内部不允许外网访问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内外网同时访问力控服务器这个难题;而进行web服务器配置和界面发布前首先需进行IIS服务器组件的配置,在专业版本的windows系统中需要手动安装IIS,其安装和配置如下:
1、安装IIS
打开控制面板中的添加删除程序对话框,选择“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选中“InterNet信息服务(IIS)”,点击下一步,windows开始安装IIS服务程序,安装过程中需要插入windows的系统安装盘。完成后即可使用IIS作为web服务发布力控程序了。
2、配置IIS相关信息
打开力控,找到工程项目导航栏,
1)点击右键

2)单击属性 并选择HTTP头选项卡

3)点击MIME类型按钮

扩展名写“.*”
MIME类型写“application/octet-stream”
3、进行IIS局域网的配置:
1)首先建立一个工程,并创建一个窗口,在工程项目导航栏找到web服务\web服务器配置:如下如所示:

双击Web服务器配置,进行局域网下的IIS发布:
>在web服务器配置中工程设置/web根目录设定一个根目录WebRoot;
>选择一个初始画面;
>在服务器配置/web服务器IP,数据服务器IP及相应的端口号
>选中IIS发布:站点列表选择默认网站,并填写虚拟目录(手动输入),如下图所示:
3)双击界面发布,选择要发布的界面。

4、配置公网下的web发布,如图所示
>在web服务器配置中工程设置/web根目录设定一个新的根目录WebRoot2;
>选择一个初始画面;
>在服务器配置/web公网服务器IP,数据服务器IP及相应的端口号
如下图所示:

5、在初始启动中设置程序netserver与webserver
6、运行软件,进行外网和局域网的同时访问。
Iis发布局域网访问方式:http://192.168.10.118:8080/sunway
Web发布外网访问方式:http://124.193.203.246:1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