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文本仿真问题

楼主(2009-10-27):
S7-200仿真软件中的文本怎用,请指教!

网友A:
简短使用教程:
①在 Step 7 MicroWin 中新建一个项目
②输入程序,编译正确后在文件菜单中导出为 AWL 文件
③打开仿真软件,点“配置”-“CPU 型号”(或在已有的CPU图案上双击)
④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PU型号,要与你项目中的型号相同
⑤点“程序”-“载入程序”(或工具条中的第二个按钮)
⑥会有个对话框,这里要选择你的Step 7 MicroWin 的版本
⑦将先前导出的 AWL 文件打开,会提示无法打开文件(不要管它,直接确定)
这里出现错误的原因是无法打数据块和CPU配置文件
载入程序时不要先全部,只载入逻辑块则不会出现错误
⑧点“PLC”-“运行”(或工具栏上的绿色三角按钮)
好了,程序已经开始模拟运行了

楼主:
没搞错吧,我说的是仿真中文本显示器,

网友B:
文本显示器一般没必要仿真 不是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