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接地问题

楼主(2009-10-27):
各位大虾,请教一下变频器接地问题,很多变频器厂家说他的变频器必须单独接大地,并且申明不能跟电机外壳接一起,但是很多现场的情况是变频器地与电机外壳接在一起,我想问一下,这样接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可能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另外,很多现场零线跟地线接在一起,这样接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

网友A:
以下是国家关于交流电气装置接地的规范资料,可以学习下!需要全文的可以留下邮箱地址,我免费寄送。

7 低压系统接地型式和B类电气装置的接地电阻
7.1 系统接地型式
7.1.1 低压系统接地可采用以下几种型式。

图 1 TN—S系统,整个系统的中性线与保护线是分开的
a)TN系统。系统有一点直接接地,装置的外露导电部分用保护线与该点连接。按照中性线与保护线的组合情况,TN系统有以下3种型式:
1)TN—S系统。整个系统的中性线与保护线是分开的(图1)。
2)TN—C—S系统。系统中有一部分中性线与保护线是合一的(图2)。
3)TN—C系统。整个系统的中性线与保护线是合一的(图3)。
b)TT系统。TT系统有一个直接接地点,电气装置的外露导电部分接至电气上与低压系统的接地点无关的接地装置(图4)。
c)IT系统。IT系统的带电部分与大地间不直接连接(经阻抗接地或不接地),而电气装置的外露导电部分则是接地的(图5)。

图 2 TN—C—S系统,系统有一部分中性线与保护线是合一的

图 3 TN—C系统,整个系统的中性线与保护线是合一的

图 4 TT系统

图 5 IT系统
注:
1 图1~图5所示是常用的三相系统的例子。
2 文字代号的意义:
第一个字母——低压系统的对地关系;
T——一点直接接地;
I——所有带电部分与地绝缘或一点经阻抗接地;
第二个字母——电气装置的外露导电部分的对地关系;
T——外露导电部分对地直接电气连接,与低压系统的任何接地点无关;
N——外露导电部分与低压系统的接地点直接电气连接(在交流系统中,接地点通常就 是中性点),如果后面还有字母时,字母表示中性线与保护线的组合;
S——中性线和保护线是分开的;
C——中性线和保护线是合一的(PEN)线。
7.2 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和总等电位连接
7.2.1 向B类电气装置供电的配电变压器安装在该建筑物外时,低压系统电源接地点的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列要求:
a)配电变压器高压侧工作于不接地、消弧线圈接地和高电阻接地系统,当该变压器的保护接地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符合式(8)要求且不超过4Ω时,低压系统电源接地点可与该变压器保护接地共用接地装置。
b)当建筑物内未作总等电位联结,且建筑物距低压系统电源接地点的距离超过50m时,低压电缆和架空线路在引入建筑物处,保护线(PE)或保护中性线(PEN)应重复接地,接地电阻不宜超过10Ω。
c)向低压系统供电的配电变压器的高压侧工作于低电阻接地系统时,低压系统不得与电源配电变压器的保护接地共用接地装置,低压系统电源接地点应在距该配电变压器适当的地点设置专用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不宜超过4Ω。
7.2.2 向B类电气装置供电的配电变压器安装在该建筑物内时,低压系统电源接地点的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列要求:
a)配电变压器高压侧工作于不接地、消弧线圈接地和高电阻接地系统,当该变压器保护接地的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符合本标准5.3.1要求时,低压系统电源接地点可与该变压器保护接地共用接地装置。
b)配电变压器高压侧工作于低电阻接地系统,当该变压器的保护接地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符合式(5)的要求,且建筑物内采用(含建筑物钢筋的)总等电位联结时,低压系统电源接地点可与该变压器保护接地共用接地装置。
7.2.3 低压系统由单独的低压电源供电时,其电源接地点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不宜超过4Ω。

图 6 建筑物内总等电位联结图
1—保护线;2—总等电位联结线;
3—接地线;4—辅助等电位联结线;
B—总等电位联结(接地)端子板;M—外露导电部分;
C—装置外导电部分;P—金属水管干线;T—接地极
7.2.4 TT系统中当系统接地点和电气装置外露导电部分已进行总等电位联结时,电气装置外露导电部分不另设接地装置。否则,电气装置外露导电部分应设保护接地的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式要求
R≤50/Ia (13)
式中:R——考虑到季节变化时接地装置的最大接地电阻,Ω;
Ia——保证保护电器切断故障回路的动作电流,A。
7.2.5 IT系统的各电气装置外露导电部分保护接地的接地装置可共用同一接地装置,亦可个别地或成组地用单独的接地装置接地。每个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式要求
R≤50/Id (14)
式中:R——考虑到季节变化外露导电部分的接地装置最大接地电阻,Ω;
Id——相线和外露导电部分间第一次短路故障的故障电流,A。
7.2.6 B类电气装置采用接地故障保护时,建筑物内电气装置应采用总等电位联结。对下列导电部分应采用总等电位连接线互相可靠连接,并在进入建筑物处接向总等电位联结端子板(图6):
a)PE(PEN)干线;
b)电气装置的接地装置中的接地干线;
c)建筑物内的水管、煤气管、采暖和空调管道等金属管道;
d)便于连接的建筑物金属构件等导电部分。
7.2.7 接户线的绝缘子铁脚宜接地,接地电阻不宜超过30Ω。土壤电阻率在200Ω•m及以下地区的铁横担钢筋混凝土杆线路,可不另设人工接地装置。当绝缘子铁脚与建筑物内电气装置的接地装置相连时,可不另设接地装置。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的接户线,当钢筋混凝土杆的自然接地电阻大于30Ω时,绝缘子铁脚应接地,并应设专用的接地装置。
年平均雷暴日数不超过30、低压线被建筑物等屏蔽的地区或接户线距低压线路接地点不超过50m的地方,绝缘子铁脚可不接地。
7.2.8 建筑物处的低压系统电源接地点、电气装置外露导电部分的保护接地(含与功能接地共用的保护接地)、总等电位联结的接地极等可与建筑物的雷电保护接地共用同一接地装置。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应符合其中最小值的要求。
8 B类电气装置的接地装置和保护线
8.1 一般要求
8.1.1 接地装置的性能必须满足电气装置的安全和功能上的要求。
8.1.2 按照电气装置的要求,保护接地或功能接地的接地装置可以采用共用的或分开的接地装置。
8.2 对地连接
8.2.1 接地装置的选择和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a)接地电阻值符合电气装置保护上和功能上的要求,并要求长期有效;
b)能承受接地故障电流和对地泄漏电流,特别是能承受热、热的机械应力和电的机械应力而无危险;
c)足够坚固或有附加的机械保护;
d)必须采取保护措施防止由于电蚀作用而引起对其他金属部分的危害。
8.2.2 接地极可采用下列几种型式:
a)圆钢、角钢或钢管;
b)钢带;
c)板;
d)埋于基础内的接地极;
e)非钢筋混凝土中的钢筋;
f)征得供水部门同意的金属水管系统;
g)征得电缆部门同意的铅质包皮和其他金属外皮电缆;
h)其他合适的地下构筑物(另见8.2.3d)。
注:任何一种接地极的功效取决于当地的各种土壤条件,应选定适合于各种土壤条件的一种或几种接地极以及所要求的接地电阻值。
8.2.3 接地极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接地极的型式及埋入深度必须使土壤的干燥及冻结程度不会过分增加接地极的接地电阻,以免超过所要求的接地电阻值;
b) 接地极所采用的材质及结构必须经得住由于腐蚀而引起的机械损伤;
c) 接地装置的设计必须考虑到由于腐蚀可能增加接地极的接地电阻值;
d) 可燃液体或气体、供暖系统的金属管道严禁用作保护接地极。
8.2.4 接地线的最小截面应符合本标准8.3.1的规定,而埋入土壤内的接地线,其截面应符合表4的规定。接地线与接地极的连接应牢固,且导电良好。
表 4 埋入土壤接地线的最小截面
用机械方法保护的 没用机械方法保护的
有腐蚀保护的 按8.3.1的要求 铜 16mm2
钢 16mm2
没有腐蚀保护的 铜 25 mm2; 钢 50 mm2

8.2.5 电气装置应设置总接地端子或母线,并应与接地线、保护线、等电位联结干线和安全、功能共用接地装置的功能性接地线等相连接。
8.2.6 断开接地线的装置应便于安装和测量。
8.3 保护线
8.3.1 保护线的最小截面可按照式(15)计算或按照本标准8.3.1b)选择。这两种情况都必须考虑本标准8.3.2的要求。
a)最小截面可按下式计算(只适用于断开时间不超过5s),但应采用最接近的标准截面积
(15)
式中:
Sp——截面积,mm2;
I——忽略保护电器阻抗的预期故障电流值(有效值),A;
t——保护电器的动作时间,s;
k——按保护线、绝缘和其他部分的材质以及最初和最终温度决定的计算系数(见附录E)。
注:
1 应考虑回路阻抗的限流作用及保护装置的极限容量;
2 需使按此计算得出的截面与故障回路阻抗值相适应;
3 应计及连接点的最高允许温度。
b)保护线的最小截面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 5 保护线的最小截面
装置的相线截面 Samm2 相应保护线的最小截面 Spmm2
Sa≤16
16<Sa≤35
Sa>35 Sa
Sa/2
注:
1 应用本表时,如果得出非标准尺寸,则采用最接近标准截面的导线;
2 表中的数值只在保护线的材质与相线相同时才有效。否则,保护线截面的确定要使其得出的电导与应用本表所得的结果相当。

8.3.2 在任何情况下,非供电电缆或电缆外护物组成部分的每根保护线,其截面不应小于下列数值:
有机械保护时,2.5mm2;
无机械保护时,4mm2。
8.3.3 保护线可由下列部分构成:
a)多芯电缆的芯线;
b)与带电导线一起在共用外护物内的绝缘线或裸导线;
c)固定的裸导线或绝缘线;
d)金属外皮,例如某些电缆的护套、屏蔽层及铠装;
e)导线的金属导管或其他金属外护物;
f)某些装置外导电部分。
8.3.4 符合下列要求的装置的金属外护物或框架可用作保护线:
a)金属外护物或框架的电气持续性不受机械、化学或电化学的损蚀;
b)导电性应符合本标准8.3.1的要求;
c)应在每个预定的分接点上与其他保护线连接。
8.3.5 布线的护套或金属外皮当符合本标准8.3.4中前两项要求时,均可用作相应回路的保护线。电气用的其他导管严禁用作保护线。
8.3.6 当装置外导电部分符合下列要求时,可用作保护线:
a)不受机械、化学或电化学的损蚀;
b)导电性应符合本标准8.3.1的要求;
c)有防止移动的装置或措施。
8.3.7 征得供排水部门同意的金属水管可作为保护线。煤气管道严禁用作保护线。
8.3.8 装置外导电部分严禁用作保护中性线。
8.3.9 保护线的设计和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a)保护线应采取保护措施,免受机械和化学的损蚀并耐受电动力;
b)保护线的接头应便于检查和测试;
c)开关电器严禁接入保护线;
d)监测对地导通的动作线圈严禁接入保护线。
8.4 接地装置
8.4.1 保护接地的接地装置的设计应符合本标准7.1的规定。当过电流保护装置用于电击保护时,应将保护线与带电导线紧密布置。
8.4.2 功能接地的接地装置的设置应保证设备的正确运行。其具体作法应符合该电气装置对功能接地的接地装置的要求。
8.4.3 保护接地和功能接地共用接地装置时,应满足保护接地的各项要求。保护中性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a)TN系统中,固定装置中铜芯截面不小于10mm2的或铝芯截面不小于16mm2的电缆,当所供电的那部分装置不由残余电流动作器保护时,其中的单根芯线可兼作保护线和中性线。
b)保护中线性应采取防止杂散电流的绝缘措施。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内部的保护中性线无需绝缘。
c)当从装置的任何一点起,中性线及保护线由各自的导线提供时,从该点起不应将两导线连接。在分开点,应分别设置保护线及中性线用端子或母线。保护中性线应接至供保护线用的端子或母线。
8.5 等电位联结接线
8.5.1 等电位联结主母线的最小截面应不小于装置最大保护线截面的一半,并不应小于6mm2。当采用铜线时,其截面不宜大于25mm2。当采用其他金属时,则其截面应承载与之相当的载流量。
8.5.2 连接二个外露导电部分的辅助等电位联结线,其截面不应小于接至该二个外露导电部分的较小保护线的截面。连接外露导电部分与装置外导电部分的辅助等电位联结线,其截面不应小于相应保护线截面的一半。
8.5.3 当建筑物的水管被用作接地线或保护线时,水表必须跨接联结,其联结线的截面应根据其被用作保护线、等电位联结线或功能接地接地线的要求而采用适当的截面。

网友B:
混合接地可能造成:信号干扰、长距离变频电源的共模电压升高、变频器接地故障检测误报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