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无协议通讯求助

楼主(2009-10-27):
PLC无协议通讯求助,大家好:我请假一个问题,我打算用三菱FX1N系列PLC(FX1N-40) 西门子S7-200系列PLC(CPU226) 欧姆龙CPM2A型PLC(CPM2A-40) 松下FP-X系列PLC(FP-X 40)做无协议通讯从而进行交换数据(只交换输入 输出),请问可行吗?下来就是想问问,除了无协议通讯方式之外,其他的什么通讯方式也可以呢?谢谢大家了!注:主站可以用西门子的CPU226 ,从站就是其他不同品牌的PLC。该怎么做,请大家帮忙了!!十分着急!!

楼主:
究竟到底可以不可以啊?

网友A:
你只交换输入 输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B:
支持Modbus吗?支持的话可以试试。自己写通讯协议的话也麻烦

楼主:
我打算用三菱FX1N系列PLC(FX1N-40) 西门子S7-200系列PLC(CPU226) 欧姆龙CPM2A型PLC(CPM2A-40) 松下FP-X系列PLC(FP-X 40)做无协议通讯从而进行交换数据(只交换输入 输出),请问可行吗?下来就是想问问,除了无协议通讯方式之外,其他的什么通讯方式也可以呢?谢谢大家了!注:主站可以用西门子的CPU226 ,从站就是其他不同品牌的PLC。该怎么做,请大家帮忙了!!十分着急!!

楼主(2010-10-30):
有需要的和我联系 本人有偿提供 QQ149034219  备注:三菱PLC用FX2N-48MR、欧姆龙PLC用CP1E-N40DR-A、西门子PLC用S7-200 CPU226、松下PLC用AFPX-C40R-F

网友C(2011-11-18):
楼主真牛X , 我到希望接到这样的项目做做   ^_^  通讯很有意思的

楼主:
晕倒!我狂晕啊!有什么牛的!有这样的项目啊!!

网友D:
你说的是这些PLC通讯吗?可以,如果要都能做主机,要在程序中写个令牌,比较麻烦,如果只是用松下PLC做主机,用F159,根据要通讯的PLC的协议格式写就可以,很方便。

网友E(2011-12-24):
你用西门子的plc做主站后,直接在主站里写通讯程序就可以了,外部连接用485通讯。其他从站分配好站号,响应就可以了。

要分配好寄存器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