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无协议通讯求助

楼主(2009-10-27):
PLC无协议通讯求助,大家好:我请假一个问题,我打算用三菱FX1N系列PLC(FX1N-40) 西门子S7-200系列PLC(CPU226) 欧姆龙CPM2A型PLC(CPM2A-40) 松下FP-X系列PLC(FP-X 40)做无协议通讯从而进行交换数据(只交换输入 输出),请问可行吗?下来就是想问问,除了无协议通讯方式之外,其他的什么通讯方式也可以呢?谢谢大家了!注:主站可以用西门子的CPU226 ,从站就是其他不同品牌的PLC。该怎么做,请大家帮忙了!!十分着急!!

网友A:
额滴神啊。楼主你太有创意了,用无协议应该是可以的。如果不使用的话你就需要找一个媒介来把这几个不同的PLC连接起来,我的想法是你可以使用OPC,建立不同的CHANNEL,然后用VB或者其他软件把各个变量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B:
二楼搞得太麻烦了,无协议通信是可以的,基本每个厂家都支持。问题是各家的通信协议帧是不同的,这样比较麻烦了。

还有一种快速大容量数据交换的方法,DEVIEC NET。不过楼主报的都是小PLC,CPM1A的连个串口都没有。太垃圾了。

网友C:
S7 200的通讯口是是RS485的CPM1A的编程口规格未公开FP-X的是RS232的,要连接在一起在硬件上先要选用相应的通讯选件,我认为组成RS485网是可能的,通讯协议比较难做因为CPM1A不支持MODBUS-RTU,全部用自由口协议做程序会比较麻烦.建议弃用CPM1A,这样一来用RS485做MODBUS-RTU通讯即可

网友D:
找一个媒介来把这几个不同的PLC连接起来,我的想法是你可以使用OPC,建立不同的CHANNEL,然后用VB或者其他软件把各个变量进行数据交换     我感觉这个说法比较 靠谱

技术精英 500人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销售勿扰,谢谢合作!

楼主:
究竟到底可以不可以啊?

网友E:
搞几台主从要用OPC?

楼主我回答你,你的思路可以的,但是显然前面几位朋友都不太熟悉这个。CPM1A有问题,它这个老型号只有欧姆龙的外设口,而这个口子不支持无协议。

所以答案是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几台主从要用OPC?

楼主我回答你,你的思路可以的,但是显然前面几位朋友都不太熟悉这个。CPM1A有问题,它这个老型号只有欧姆龙的外设口,而这个口子不支持无协议。

所以答案是不能。

那现在 西门子还是采用CPU226 三菱采用FX1N的 欧姆龙采用CPM2A的 松下采用FP-X系列的 采用无协议通信(自由口) 可以吗?

楼主:
PLC无协议通讯求助:
采用西门子S7-200系列CPU226、三菱FX1N系列FX1N-40MR、欧姆龙CPM2A系列、松下FP-X C40R系列,然后使用无协议(自由口)进行数据交换,交换的数据只有PLC输入点 输出点等,比如说用西门子PLC的输入控制三菱的输出等。可以吗?因为这几种我都查过了都是支持自由口协议的!

网友C:
硬件接线LZ打算怎么样去做?自由口通讯是很自由,但你做程序会比较辛苦,可靠性还要通过时间来考验,我认为用成熟的东西做通讯把精力放在其它地方实在一些.

楼主:
我打算用三菱FX1N系列PLC(FX1N-40) 西门子S7-200系列PLC(CPU226) 欧姆龙CPM2A型PLC(CPM2A-40) 松下FP-X系列PLC(FP-X 40)做无协议通讯从而进行交换数据(只交换输入 输出),请问可行吗?下来就是想问问,除了无协议通讯方式之外,其他的什么通讯方式也可以呢?谢谢大家了!注:主站可以用西门子的CPU226 ,从站就是其他不同品牌的PLC。该怎么做,请大家帮忙了!!十分着急!!

网友F(2010-01-28):
你脑子进水了,但愿你没死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需要几个厂家都遵循同一个协议,才能做通讯。我用过OMRON  CP1H 和松下FP-X做过通讯,因为双方都支持MODBUS协议,松下更是所有的地址都遵循标准的MODBUS格式。所以用CP1H做主站,就可以把FP-X当成它的一个高功能扩展。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当然,你一定要这样的话。自己制定一个协议,每个PLC里都编写这个遵循这个协议的读写程序,理论上也可以。但是我是没试过,也不想浪费这个精力,纯属浪费时间。要是学生时代,我倒很乐意玩一玩。

楼主(2010-10-30):
有需要的和我联系 本人有偿提供 QQ149034219 备注:三菱PLC用FX2N-48MR、欧姆龙PLC用CP1E-N40DR-A、西门子PLC用S7-200 CPU226、松下PLC用AFPX-C40R-F

网友G:
系统是不应该这样设计的,这样的系统即使能用的话也算不上是以个正经的东西!

网友H:
OPC每一個廠牌都要KEY,都要錢的,建議使用BroadWin的WebAccess圖控軟體,它包括所有PLC Driver,以點數算錢,可能比較划算.

楼主(2011-02-20):
无协议总算搞成功了 但是通信效果不是怎么好!!!

网友I:
无协议基本通信程序做起来很简单,但要做到安全可靠,那么就难一点,但绝对可以.

网友J:
引用 楼主:
无协议总算搞成功了 但是通信效果不是怎么好!!!

怎么不好,说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无协议总算搞成功了 但是通信效果不是怎么好!!!

怎么不好,说来听听?

三菱 西门子 欧姆龙 松下PLC都用了 还是觉得西门子的好 这些PLC任意一个当主站给松下的PLC发数据 如果定时发送 如果定时为20毫秒一下 松下那边就乱了 其次就是欧姆龙PLC  再者就是三菱了 西门子最好

网友K:
同意找个交换数据的中介,系统最重要的是稳定!

楼主:
是啊,最主要的还是稳定!!

网友L:
工业产品最需要解决的是稳定性,稳定性解决后再考虑其他的!

楼主:
稳定是重要,有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没办法啊!

网友M(2016-11-10):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你的系统这么做,一定是以前的几台老机器,现在由于某种特殊的需求,才需要各台机之间进行数据的交换。如果想系统稳定运行,最好是加一台上位机,把各个PLC的数据通过OPC交换上来,建议你使用labview有现成的工具包,做起来很方便的。我以前给大众汽车生产车间做过,什么PLC都有,几十台机器都与上位机通讯,效果很好的。

网友N(2018-07-05):
积分来来,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