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报警弹出窗口的问题

楼主(2009-10-27):
主题:wincc 报警弹出窗口的问题

各位大虾:我想实现在某个报警产生时,在任一画面都弹出一个对话框(类似于 消息框),提示报警的类型,按确定后对话框消除,故障仍存在,需复位。

怎么才能实现这个功能啊,好像要做脚本的,搜了好多帖子,还是没找到方法,请各位大虾指教了。先谢过。

网友A:
可以做全局脚本,然后进行报警的拦截。

你可以拦截报警,也可以自己根据想法来触发。

MSGBOX或者自己制作的画面窗口都可以,不过建议你使用画面窗口。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