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烧可控硅???

楼主(2009-10-27):
我公司有一台450可逆轧机,扩容的。老是烧可控硅,不知哪位师傅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能不能详细叙述一下烧可控硅时的运行状态,现象,用的是哪种调速装置做的扩容?否则光从烧可控硅的原因分析哪可能的因素就太多了。

网友B:
先看看触发电路情况 触发波形等,然后可控硅质量也是问题等等很多的

网友C:
烧硅的可能比较多,元器件老化,电压不稳逆变颠覆,有硅不开,冷却,,,,,

网友D:
看一下换IGBT行不行

网友E:
可控硅 和IGBT能 互换吗?

网友F:
用的是哪种调速装置做的扩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用的是哪种调速装置做的扩容?

朋友现在你在那里高就

网友B(2009-12-26):
求二手拆机的好价格的欧陆590系列35-270A的机子,电话联系:15805876438

网友G:
我公司生产的SSD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其所有组件均可与进口的欧陆调速器互换使用,采用的功率模块(包括励磁模块与可控硅模块),全部为原装进口IXYS、西门康品牌,其性能参数等于或优于原装产品,并且我们对该产品在微电子器件应用上进行了优化,使其稳定性较原装产品显著提高,因此更能适应国内较复杂较恶劣的生产环境。
我公司拥有全套欧陆590C、590P系列检测设备。无论是主板、电源板、开关电源等的维修、还是各种模块等电子元件的更换,均属我们的维修范围。一般故障立等可取,外地客户可快递寄送维修,收费合理。高质量的维修技术得到广大客户的好评!
欢迎业内各界朋友洽谈合作,我们将一如既往为您提供优质的产品,满意的服务!
【联系方式】
公司网址:www.hd590.cn
客服电话:400-6766-590
公司电话:022-27697656
传 真:022-27697656
业务经理:任立军(13820235646)

网友H:
硅的质量,还有优化有没有做具体的可以加我QQ:315317055

网友I:
在电源输入加阻容吸收及过压保护器件

网友J:
tjssd590你公司产ssd590?????.ssd590是派克产的.

网友J:
tjssd590你公司生产的590与SSD590安装尺寸一样吗?价格是SSD的几折呀?

网友K(2010-05-06):
我公司有一台450可逆轧机,扩容的。老是烧可控硅,不知哪位师傅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好:有两种原因1控制面有问题,2是可控硅本身质量问题。有空聊天QQ767012993

网友L:
问题不清楚.不好判断

网友M(2010-11-19):
建议加装过压吸收器件   这在国内很多厂家采用的方法  像金自天正 天传   包括 西门子 和ABB也是采用这种方法。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13914087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