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屏与其他牌子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9-10-27):
不知道哪位仁兄做过用台达的屏与其他牌子的PLC通讯,我想用台达屏监控s7-200的IO口和内部数据,问题如下:1通讯线是怎么做的,这种线是台达厂家有做的吗?  2通讯方式?  3  如果我要用屏来监控PLC的IO口(比如说s7-200中的I0.0和Q0.0或显示时间继电器),又是怎么做的?  有知道的解说下,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这个链接是没有问题的,台达触摸屏里面有西门子200以及300的驱动,只要在屏里面选择西门子plc然后选择相应的plc型号就可以直接连接,I/O点寄存器都可以直接通讯读取和写入,很方便的。通讯线是采用RS485连接,西门子的3脚是D+,8脚是D-。具体接线方法可以再台达手册上找的到。

网友B(2009-12-28):
可以采用PPI进行连接。

网友C(2010-03-10):
通讯线是23接PLC的3,14接PLC的8.用RS485通讯

网友D:
DOP-FX 台达DOP触摸屏到三菱FX系列PLC的通讯线.电缆长度3米

注意了,台达的A系列触摸屏是这个型号的,使用没有问题。但是B系列的定义就变了。我也是开始没注意,订了一批线,结果用不了。大家注意下就可以了。需要B系列屏与FX通信的,可以发邮件,fanlishuang@126.com,帮你解决,

网友E(2010-04-12):
我做过和三菱的PLC连接通讯过的

网友F(2010-05-21):
我现在做DOP-B10S615与S7-200一个项目 但他们之间的通讯电缆不知怎样做,求同仁帮忙 谢谢   zhdexinsunglare@126.com

网友A:
DOP-B10的com2的RS485引脚1 D+     6  D-

西门子S7-200引脚为                    3  D+  8 D-

到时候+接+ -接-就行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