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HMI中的配方是什么意思,该如何使用?

楼主(2009-10-27):
各位老师:

          最近看台达DOP系列HMI时教程时,有一部分内容至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就是它里面的“配方”,到底这个东东怎么用?什么时候用?需要设定什么参数?还望各位老师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简单致极,吓唬人的名词!

一组重要的工艺参数或系统参数起一个名,称为配方名,

对它的管理、上装、下装称配方管理;

楼主:
再请教一下,那么这些参数是否跟要设定触摸屏中对应的按键的,或者说是PLC直接从HMI中来读取这些参数的,谢谢!

Y。

网友(2020-06-02):
学习下看下有没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