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F5.5KW无规律停机后2.3秒自动运行

楼主(2009-10-27):
我公司有一台淋膜机,收卷电机用台达变频VFD-F5.5KW控制收卷,最近老是出现无规律停机再启动,我在停机的时候测得电流从6A一直掉到0A。然后马上又慢慢地升上去了,在这中间RUN灯和FWD灯都是亮的,频率指数也没有变动,就是无缘无故的就停下来了,我把电机也绕过了,还是不能解决,

因为有二个5.5KW的变频,我把另一个变频接过来还是不行,还是会有这种现像,所以怀疑是马达坏了,

另外,可能是传动带是用链条传动的(这个链条有点运行不畅)运行时监测电流在6A-7A之间变化,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关系?6A时的频率大概在34HZ左右,这个变频器出厂设的是60HZ。

我真的没碰过这种问题,运行的好好的,突然没有输出电流了,然后又马上好了,请教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测得电流啊?用普通的万用表吗?

楼主:
用钳形表和变频器自己的电流显示啊!今天我把链条换了,电流稳定了许多,现在正在试车

VFD-F型的变频器是不是在电流急剧变化的时候会停止输出,然后在电流归零的时候又恢复输出了???我按台达说明书上的电话打过去都没人接,郁闷。。。

网友B(2015-01-16):
输入电压波动大么?还是有瞬间停电之类的?要是输入电压瞬间很低再升上去,这是变频器的瞬间停电(欠压)的继续运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