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 PLC 线圈不接通通

楼主(2009-10-28):
前面开关都接通,可是后面线圈却没有通,没有重复输出,没有复位,强制R116就可以,但是由R116控制的输出点却也不通。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可能你的程序中还是有复位,可能不是rst指令,你查查有没有mov指令给WR11赋值得

楼主:
我都查过了。。可是还是没有找到MOV。

网友B:
前面那些都是常闭信号.上电后就可以直接通的。你看看

网友C:
是不是主控继电器亚?

楼主:
对,就是主控继电器的问题。呵呵。,现在解决了。

网友D:
我也搞过一次这样的错误。还以为PLC出问题了呢。

网友E(2010-01-03):
上海松下电工一级代理 QQ:1153620019

吴铃声 13671889716 有问题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