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故障!

楼主(2009-10-28):
        我这里现在有台英格索兰螺杆空压机,启动正常,空载运行无异常,加载运行到0.75MPa时候,运行声音异常,感觉像是憋气一样,空压机停止运行,没有报警。然后我把出口管道和缓冲罐断开,直接向外界排气,因压力达不到0.75,所以也是正常工作的。现在我把压力开关调到0.55MPa,也还能正常运转。

上述故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是最小压力阀坏了?

网友A:
有温度传感器器吗,压力开关是不是不准哦,机组过载吧,热继电器动作吗?QQ:1012002703

网友B:
我感觉应该是压力传感器问题,您看一下储气罐上的压力表和油气桶上的压力表误差是多少。

网友C(2013-05-05):
检测一下吸气压力,可能是气缸窜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