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不带电机空载电流多大

楼主(2009-10-28):
汇川 MD320T37G

不带电机电流 0.5-1.1A来回变化

不知道正常否

网友A:
您好。

一般来说,空载电流是指只带电机不带负载时的电流,37KW等级的电机的空载电流应该在额定电流的1/3以下。

如果变频器不带电机,电流应该接近0。由于采样会有一些偏差,可能会在0左右。象您发生的情况,有可能是从电源端到变频器端的电缆过长,由于电缆有一些杂散电容和电感,会出现一定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