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FX -78 与 TP/FT-10 怎样互联

楼主(2009-10-28):
我设备中用的网络是 TP/FT-10 的 可我手中有个卡是TP/XF-78的 可以直接连接到网络吗?
-78
-1250
TP/FT-10
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要怎样互联

网友A:
可以 使用一个路由器即可。。

他们的通讯信道不同

FT-10 自由拓扑78.13Kbps

TP/XF-78       总线拓扑 78kbps

TP/XF-1250  总线拓扑  1.25Mbps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是想知道 我的设备是TP/FT-10的 可我的卡是 TP/XF-78的 直接连上就能用吗? 为什么 我看到有买一种叫 -78 -1250 转 -10的适配器呢?

网友A(2010-01-19):
应该是 选配吧 你选哪种信道就配置哪种 三种都支持呗

网友(2014-01-08):
我晕死,我需要TP/XF-78,我有10,早知道交换下不就得了

网友B(2019-07-16):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