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XA交换机报警,麻烦各位分析一下

楼主(2009-10-28):
假设ABC三台交换机组成环网,我目前的情况是将A设为MASTER模式,现在A报故障,FAULT灯亮,MASTER灯闪烁,交换机上端100M灯闪烁,(下端100M灯不亮),交换机B两个100M灯都闪烁,交换机C下端100M灯闪烁(上端100M灯不亮),问题:1、是不是意味着A下端光纤口到C上端光纤口的光纤有问题?2、如果是,为什么C上面没报警,是不是报警只显示在MASTER站上?另外,FAULT灯亮是怎么造成的,谢谢

网友A(2010-02-11):
moxa的交换机一般不需要手动设置master,交换机会自动选择master的。应该是a到c 的光纤出了问题,至于报警问题要看你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交换机了,报警是需要设置的。

网友B:
你检查一下光纤跳线是不是插到正确的位置,光纤跳线是交叉接法,你用MOXA交换机的自动搜索软件搜索一下,看能不能照全网络中的交换机。如果你能将拓扑图附带上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