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电机 零转速 时

楼主(2009-10-28):
在提升重物到达指定位置时,想要 电机零速100%转矩运行。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请问如何确定 变频器此时的 输出频率?

网友A:
用起重专用变频器

网友B:
转矩和输出频率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C(2009-11-29):
有很多变频器都能在零速时发出150%的力矩

网友D(2015-06-19):
使用矢量变频器 把变频器控制方式设为开环或闭环矢量控制 其中闭环矢量控制中要对变频器加PG卡接编码器检测电机实际转速      这样就可以在0HZ时 不遛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