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星角启动时的故障分析

楼主(2009-10-29):
我车间一台200KW电动机,星角启动时空开动作。确定是角接触器吸合时空开动作。现场作以下检查:

1,查空气断路器没有过热点,测量正、侧及引出线温度正常。

2,测量电动机对地电阻为300兆殴,相间绝缘200兆殴。

3,由于是PLC控制,且星角有互锁,现场观察星接触器确已断开后角才吸合,排除同时动作的可能。

4,电缆测量绝缘良好。

5,角接触器通电测试正常,动触点对地及相间绝缘良好。

至此,我已无法判断具体是哪的故障的,当要转角时运行电流为30安培,转速已是全速状态,前几天重新合闸后有时能正常启动,今天再也启动不了,转角空开就动作。

望高手帮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天书呀!

什么数据都没有,怎么给你判断!

网友B:
不好判断,空开额定电流是多大的?星角转换时间有多少秒?

网友C:
200KW电动机转角时运行电流为30安培看来“电流不大”,建议捡查空开。1。空开是否匹配;2。空开动触头是否接触不好。

网友D:
楼主看一下你会明白的!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91621034100008

因为你是PLC控制的好办改下程序星三角转换时加计时程序控制星形断开后延时1秒,再三角接触器吸合。

楼主:
空气开关额定电流为630A,星角转换时间为400秒,星接触器断开1秒后角接触器才吸合,我们将空开,角接触器都换新的后,启车转角后还是动作。请教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检查。

网友A:
没道理的,看你描述,应该没有问题的,什么负载???

网友E:
可能是你的星角转换时间过短,电弧短路引起,在电路方面想一下

楼主:
今天终于有结果了,在更换两台新空开,一台接触器,一台电动机后,还是空开动作。没有办法又更换一台空开,没想到故障消失,再启动也不动作了,至此故障是排除了,可原因我实在想不通。

网友F:
空开质量不行啊
现在的电器质量都不是很好

网友G:
是啊已经解决的问题 ,我的涡轮流量计涡街流量计一直都没有解决。

网友H:
如果是空开质量的话,那也太可怕了吧,换了多少个空开啊。

网友E:
目前国内的电器水货多,特别是便宜货,却实。。。。。。。

网友I:
        空气开关额定电流为630A,不管是塑壳式的还是框架式的,都明显选小了。如果是自耦降压,这样选是没问题的,星---角转换时瞬态电流很大,此电流持续20MS以上,空开就可能跳闸。空开要选大一些,只要能断开短路电流就行了。空开是最常用的器件,一定要好好学习一下。建议楼主看看连理枝老师写的文章或书,必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J:
1)你的问题是:星-三角切换时,星型接触器断开,三角接触器没有合上时,定子绕组已经脱离电源,但是由于电机的转子绕组是闭合的,转子回路里的存在着衰减的感应电流,在电机惯性旋转时,其产生的转子磁场在定子绕组上产生与感应出相位\频率和幅值衰减变化的感应电压,当三角接触器合闸是,如果与电源存在较大相角差,甚至正好相位差180度,将会产生20倍以上于额定电流的二次切换瞬时冲击电流冲击,造成断路器脱扣;

2)小型电机电磁惯量小,这种感应电压衰减很快,所以一般不会有这种现象;而中大型电机电磁惯量大,这种现象就很突出,而且这种现象与切换时的实际电流并无直接关系,而且是随机发生的,与切换时的相位有关..

3)按照日本JIS标准的推荐,55KW以上电机如果采用星-三角启动方式,必须采用所谓"闭路切换"方式,基本思路是切换时不让电机绕组中电流中断,以避免产生"开路切换"所带来的二次电流冲击甚至切换失败..国产的大型制冷机组也有很多采用这种所谓"闭路切换"星-三角启动方式,我见过800KW/0.4KV的电机也采用这种方式启动..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你们所说的二次切换瞬时冲击电流,我也考虑过,只是我们132KW以上的电动机有43台,都是星角降压启动,我们生产了10多年了,原先没有发生这样的事,这次换了最后一台空开后,故障没再出现,我们这台设备每天都需要重启,至今已过两天,启动四次没有再发生跳闸故障。单纯说冲击电流造成的我不能赞同,再说我们更换新电机后还是动作,也就排除你们所说的“转子磁场在定子绕组上产生与感应出相位\频率和幅值衰减变化的感应电压”与之冲突之说,我还是怀疑空开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有结果了,在更换两台新空开,一台接触器,一台电动机后,还是空开动作。没有办法又更换一台空开,没想到故障消失,再启动也不动作了,至此故障是排除了,可原因我实在想不通。

 空开质量导致的故障在实际维修中并不罕见。

网友J:
   132KW电机你选的空开是500A以上的,电磁瞬时脱扣电流值在5000A以上, 132KW电机的20倍电流也就是5000A左右,当然不太会跳,但你换个250A的断路器试试看它二次冲击时跳不跳..?

楼主:
我是说我们从132KW以上的,我们有200KW,220KW,250KW,280KW,280KW也用630A空开,都是星角启动。

网友K(2010-07-24):
对:平和 关于

1)你的问题是:星-三角切换时,星型接触器断开,三角接触器没有合上时,定子绕组已经脱离电源,但是由于电机的转子绕组是闭合的,转子回路里的存在着衰减的感应电流,在电机惯性旋转时,其产生的转子磁场在定子绕组上产生与感应出相位\频率和幅值衰减变化的感应电压,当三角接触器合闸是,如果与电源存在较大相角差,甚至正好相位差180度,将会产生20倍以上于额定电流的二次切换瞬时冲击电流冲击,造成断路器脱扣;

2)小型电机电磁惯量小,这种感应电压衰减很快,所以一般不会有这种现象;而中大型电机电磁惯量大,这种现象就很突出,而且这种现象与切换时的实际电流并无直接关系,而且是随机发生的,与切换时的相位有关..

3)按照日本JIS标准的推荐,55KW以上电机如果采用星-三角启动方式,必须采用所谓"闭路切换"方式,基本思路是切换时不让电机绕组中电流中断,以避免产生"开路切换"所带来的二次电流冲击甚至切换失败..国产的大型制冷机组也有很多采用这种所谓"闭路切换"星-三角启动方式,我见过800KW/0.4KV的电机也采用这种方式启动..

内容的回复:

我同意 平和 的说法,冲击电流很大,可以将主接触器的自锁点断掉,就是切换时电源断开,再接角形,电源有个短暂断开,在闭合。

网友K:
闭路切换方式有图吗,大家研究下。

网友L:
同意14楼,平和

空开小了 630A的空开 瞬时脱扣电流电流就6300到6500左右,200KW电机,星角转换的时候产生的尖峰电流能到6000多A,

若空开质量稍不达标,就会跳闸,特别是国产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