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9-10-29):
某公司的一台硬支承卧式动平衡机,电测系统采用CRT显示,驱动采用VFD-220F43A变频器。

问题:1。系统上电时CRT显示正常,当变频器驱动电机运转时CRT上出现多条水平干扰条纹,致使画面看不清。变频器输出频率越高干扰越大。当停电机时,随着转速的下降,干扰逐渐减少,当电机停止时CRT显示正常。

2。较为奇怪的是此故障不是一直出现(有时一个多月出现一次,出现干扰时的时间长短也没准,有时长达一星期)。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接地没有做好!再就是你的电机线是不是过长,如果超过六十米的话就要加输出电抗器,在进行一下电机辨识,这个很重要!

楼主:
  谢谢回复!

变频器至电机的线不长,约3。5米,接地良好,接地线长3米。

就此问题咨殉过厂家,厂家键义将CRT显示器(电脑)单独接220伏电源,与其它电器分开。试过,没效果。厂家也派人来过,但问题是厂家来时该故障不出现。

网友B:
加屏蔽罩体试试,应该有好效果.

网友A:
对:GK368 关于

  谢谢回复!

变频器至电机的线不长,约3。5米,接地良好,接地线长3米。

就此问题咨殉过厂家,厂家键义将CRT显示器(电脑)单独接220伏电源,与其它电器分开。试过,没效果。厂家也派人来过,但问题是厂家来时该故障不出现。

内容的回复:

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干扰原因造成的!你的控制线要用屏蔽线并且也要可靠接地!上次我碰到过也是接地都很好,但是还是有干扰,最后厂家的过来之后就弄了一下电机重新辨识就好了!

楼主:
  “加屏蔽罩体试试,应该有好效果.”如果是辐射干扰,效果肯定有。但加屏蔽罩有难度。

   电机重新辨识以后有机会可以试一下。

  我不明白的是出现干扰时的时间长短没准,据操作者讲有时一个月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