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安装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10-29):
我想安装WINCC 6.0,安装时有安装条件,要装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Instanz Wincc)。请问哪里有的下载的。

网友A:
这问题也在这问?

其实就是SQL2000。百度吧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还应该安装消息队列否则还是用不了。

网友C:
要专门的 FOR WINCC的版本。

网友D:
是WINCC自带的与其版本相对应的FOR WINCC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