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松下FP-X PLC 用什么编程电缆

楼主(2009-10-29):
求问:松下FP-X PLC 用什么编程电缆

楼主:
编程软件是什么,现在那个版本比较新?

谢谢大家

网友A:
www.szybzdh.com

松下PLC编程软件下载

编程电缆

打印机和电脑的USB连接线即可

楼主:
是常见的

一头USB头,一头迷你USB接头吗

网友B:
fpx分C 和L的

有编程电缆 软件等等

QQ 727815050

www.ytleader.cn

网友C(2010-01-03):
上海松下电工一级代理 QQ:1153620019

吴铃声 13671889716 有问题一起交流

网友D(2010-03-09):
看你用什么触摸屏了。。

用什么样的叫触摸屏代理配。。。你得告诉他你的PLC型号。。

网友E(2010-04-22):
FPX-14只有五针串口,FPX-14以上的就有USB口(AB型,和现在打印机用的USB线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