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累积误差问题

楼主(2009-10-29):
各位,请教一个问题:用松下的伺服(编码器用增量式)持续做十万转,会不会产生累积的误差?如果换用绝对式的编码器能否消除这个问题?

另外:用三菱的是不是比松下的好啊,好在什么地方?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如果伺服控制器和编码器没有问题,并且程序没有产生累计误差的计算。就不会出现累积误差。

       如果各项没有问题,换编码器没有意义。

网友B:
用伺服电机本身不会产生累积的误差,除非你的程序出现问题。单就这个问题,不好讨论三菱&松下谁好谁坏,要看应用场合。

京伺服科技   汪生

网友C:
方式不对,所以就乱用东西

网友D:
没有位置控制的需求,就谈不上误差。

编码器本身对最终精度影响有限的很。

主要还是控制方式。

另外,你所说的"持续做十万转"是匀速吗?

正常说,匀速肯定是不会有误差的。

楼主(2009-12-01):
不是匀速的,现在的运用确实是位置控制,要求十分严格。

谢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