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变频调速不需要PLC能否实现?

楼主(2009-10-29):
6台变频对6台机组,90kW5用1备,恒压供水,不用PLC能不能实现?
比如,1#频率到达50HZ,锁住,输出信号启动2#,同理依次类推 ,可以不?

网友A:
可以,出问题就推不下去了

网友B:
可以,但是你搭电路比PLC还贵啊

楼主:
只利用每台变频柜上外配的PID调节器,来实现这个功能,很麻烦吗?

网友C:
从主管上取一个公共的压力信号,然后通过PID调节器,来同时调节这几个变频器频率不更好吗,为什么要将一个的频率定在50Hz呢

楼主:
这样有可能几台都处在低速运转状态,不好

网友D:
重庆的找我,QQ1030763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