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通讯可以自由口编程吗

楼主(2009-10-29):
请问各位:

台达PLC是否能象西门子PLC那样自由口编程通讯和上位机通讯?

可以的话,有谁知道协议或者例子?

谢谢!!急用!

网友A:
台达PLC的通讯口,很方便编程序。和西门子PLC一样,做主机时,台达PLC的编程也很简单。甚至使用标准的 MODBUS通讯也很容易设计程序。和上位机通讯的话,可以把PLC的波特率、通讯协议修改为适合你的软件的通讯协议,比如9600,8,E,1或者38400、8、E,1或者9600 ,7,E,1.

楼主:
谢谢!

我现在想知道:台达文本显示器与PLC通讯,同时PLC与电脑通讯。这种情况下文本显示器是用232口吧?与PLC的232口接?  Plc的485与电脑通讯?   此时是否和西门子一样文本显示器作为主机,电脑也是作为主机?  请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