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伺服驱动器调试遇到的问题,求大家帮忙

楼主(2009-10-29):
驱动器:SV2015 Positioner P/N:17463
H/W Rev:6 F/W Rev: CS
输入电压:3相,220VAC,50Hz
该驱动器的使用情况是:
最初由于误操作给驱动器加上了3相,380VAC,50Hz的电源,驱动器损坏(现象:一个大的声响,风扇停止转动,I_limit灯和Fault灯闪亮)。断电检查发现输入电路有两个保险损坏,然后更换相同额定电流值(rating current)的保险(fuse)。给驱动器加单相220v的交流电(1phase,220VAC,50HZ),驱动器正常通讯,电动缸也可以加载(loaded)正常运行。
3相220VAC的变压器到了以后,给驱动器加3相,220VAC,50Hz的电源,换过保险的那台驱动器再次烧坏,现象与加3相,380VAC,50Hz的电源时状况一样。而其他两台驱动器(型号也是SV2015类型,SV2015 Positioner P/N:17463 H/W Rev:6 F/W Rev: CS)可以正常运行。同样更换出问题那台驱动器的保险,给驱动器加单相220v的交流电,驱动器可以正常通讯,可以进行参数的上传(Upload)和下载(Download),无报错提示。电动缸加载(loaded,因为已经装在台子上了),给驱动器加使能(enable),现象为:驱动器上的I_limit灯长时间亮(超过2秒),电动缸不动。检查参数设置(TurningSetup、HomingSetup和CommandSetup无误,与其它两台一致),电机抱闸也已打开(The brake is released),驱动器的硬件接线也无误。
还有重要一点,有一个蓝色的压敏电阻(Voltage Dependent Resistor,标识为“250K”)已损坏(broken ,smashed),该压敏电阻安装在保险的边上(It is installed nearby the fuse)。
分析是什么原因:1,驱动器可以正常通讯但加使能后就I_limit灯长时间亮且电动缸不动是什么原因1,压敏电阻如何更换,该电阻具体的参数及安装等注意事项;2,更换压敏电阻后,用现在的保险是否可以正常使用(3相,220VAC,50Hz),3,如果是其他原因该怎么就近解决。

楼主:
有人帮助指点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A(2017-01-02):
楼主,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急于解决,先帮您顶一下吧!

网友B:
因为错加了380V电压,三相整流功率模块可能已损坏(错接电压过高,造成过电流损坏),也可能检测光耦给打坏了。过电流报警了。压敏电阻损坏将其拆了再试,可暂时不用,等有了再装上。压敏电阻接错电压基本是立刻炸了。压敏电阻250V的只能防防涌浪大电流就会烧坏。最大可能主回路因为高电压,以致大电流损坏器件。

网友C(2018-06-10):
急于解决,先帮您顶一下吧!

网友D(2018-08-21):
不懂,顶一下

网友E:
一般情况可根据报警代码就能辨别  根据你所描述的情况来看,基本可以断定是驱动器上某一个部件损毁了,建议返回厂家维修。

网友F:
建议返回厂家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