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触摸屏怎样和两台PLC通讯控制

楼主(2009-10-29):
请教各位老师,一台威纶的触摸屏能不能和两台PLC通讯?如果两台PLC的型号不一样是否也能通讯?谢谢。

网友A:
可以啊,6000和8000的触摸屏都是多串口的。可以同时连接三种不同型号的PLC。

网友B:
这种使用情况不多 一般不能

楼主:
对:求救啊 关于

可以啊,6000和8000的触摸屏都是多串口的。可以同时连接三种不同型号的PLC。

内容的回复:不知道有没有教程啊?应当怎样编写程序?还望指教?MT506的可不可以。

网友C:
用一台人机连两台PLC(PLC A和PLC B),两种方式通讯。

1.人机COM1用485方式连PLC A ,人机COM3用485方式连PLC B,

2.人机COM1用485方式分别连PLC A和PLC B,两台PLC通过设不同的站号来区分,通讯。

楼主:
对:相信未来 关于

用一台人机连两台PLC(PLC A和PLC B),两种方式通讯。

1.人机COM1用485方式连PLC A ,人机COM3用485方式连PLC B,

2.人机COM1用485方式分别连PLC A和PLC B,两台PLC通过设不同的站号来区分,通讯。

内容的回复:怎样在触摸屏中设定呢?程序应当怎样编写?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一台人机连两台PLC(PLC A和PLC B),两种方式通讯。

1.人机COM1用485方式连PLC A ,人机COM3用485方式连PLC B,

2.人机COM1用485方式分别连PLC A和PLC B,两台PLC通过设不同的站号来区分,通讯。

相信未来说的没错,PLC A和PLC B可分别用不同的通讯方式(RS232\RS485),也可只用RS485方式,但PLC A和B 里的程序要设置不同的站号来区分

楼主:
今天看了看威纶的使用手册,原来不能在不同的品牌之间使用。真失望啊!!!!

网友E:
MT8000/6000有三个COM port
不同品牌的PLC只能分开在不同的COM port上使用
同一牌子的PLC才能使用同一个COM port, 使用不同的站号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