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iew MD204LV4数显屏与三菱PLC

楼主(2009-10-29):
          我这里有一台eView(eView HMltek Ltd.)的MD204LV4的数显屏,是与三菱FX2n-16MT连接的,不知道能不能把屏里的数据调出来。

网友A:
你可以用下载线把它下载出来就可以了吧?

楼主:
不得行啊,软件好像没这个功能,不知道用什么软件。。。高手指点一下,用什么软件,怎么设置。。。Thanks!

网友B:
MD204L好象只支持下载,不支持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