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于110KW变频器,进线交流电抗器和直流电抗器,两者选一哪个更重要?

楼主(2009-10-30):
     1、电抗器适用于无功功率补偿和谐波的治理系统中,可以改善功率因数,对谐波起滤波作用,以抑制电网电压波形畸变,从而改变电网质量和保证电力系统安全运行。

  2、 进线电抗器用来限制电网电压突变和操作过电压引起的电流冲击,平滑电源电压中包含的尖峰脉冲,或平滑桥式整流电路换相时产生的电压缺陷,它既能阻止来自电网的干扰,又能减少整流单元产生的谐波电流对电网的污染。

  3、 直流电抗器(又称平波电抗器)主要用于变流器的直流侧,电抗器中流过的具有交流分量的直流电流。主要用途是将叠加在直流电流上的交流分量限定在某一规定值,保持整流电流连续,减小电流脉动值,改善输入功率因数.

  4、 输出电抗器的主要作用是补偿长线分布电容的影响,并能抑制输出谐波电流,提高输出高频阻抗,有效抑制dv/dt.减低高频漏电流,起到保护变频器,减小设备噪声的作用。

   以上是复制网上的,各位大大肯定都是清楚的。但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一台三菱变频器110KW的FR-A740-110KW,驱动90KW的电机,由于受安装位置的限制,进线交流电抗器(买的)和直流电抗器(变频器附带)无法同时安装,我想只安装进线交流电抗器,这样可以吗?会影响变频器的稳定运行吗?进线交流电抗器和直流电抗器,两者选一哪个更重要?询问三菱技术热线,他建议我还是两台都安装。恳请各位高手前辈们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自己顶。实在不行还是两个都装上吧。

网友A:
进线交流电抗器和直流电抗器,两者选一哪个更重要?根据我们使用经验,用直流电抗器就可以了。

网友B(2010-01-06):
建议大功率的用DC电抗器,并且看客户是否有要求。

网友C:
都很重要   这么大功率的变频器  最好都加上

网友D:
如果你出线不是太长,有没有那么多弱电信号的话

只安装进线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