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HMI 宏指令相关问题

楼主(2009-10-30):
版主:你好

由于是初次使用贵司DOP-B05S100

请教台达HMI 宏指令几个问题

1、一般的宏指令执行一次后,是否自动停止退出。(不说死循环,调转指令等)

2、宏指令内如何自定义变量,从说明书中没发现讲述定义变量的方法,全是用直接地址。

3、和国产变频器通讯采用驱动什么方式,是不是DELTA   DVP   PLC   控制器中是不是选择DELTA    CONTROLLER   RTU进行驱动??

4、如第三条所说,那么控制变频器的参数,在HMI中是否直接可以用“数值输入”、“设定参数”方式直接写入该变频器中?

5、宏指令中把说的 Var1 = GETCHARS(Var2, Var3, Var4)        ;Var1 = PUTCHARS(Var2, Var3, Var4),读取、写入参数与第四条有什么区别?

请帮助

楼主:
附::请问你们台达HMI中国区的客服电话是多少?

楼主:
怎么就没有好心人回答一下吗..台达的客服都不上网回答的吗??

网友A:
嘿嘿 问题刚才回复在另一个主题上了,台达大陆客服热线是021-58639595 呵呵

楼主:
谢谢,此问题得到解答,后续将继续关注贵司产品

网友B(2010-10-13):
服务热线没什么用,不能解决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