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800报2340

楼主(2009-10-30):
有一台ABB ACS800系列变频器运行报2340请教是哪的问题

网友A:
这是短路故障,逆变模块可能有问题触发板也可能有问题,请说下具体型号,也可以电话联系13911783732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也有可能是逆变模块问题

网友C(2009-12-03):
驱动坏了,好好检查一下。我曾遇到过

网友D:
IGBT坏了,多见W相开路故障

网友E:
如果模块是好的那就是驱动板坏了,可以先测测驱动脚的负压在继续检查

网友F:
检测电机和电缆,检测IGBT。

网友G:
不一定是IGBT损坏,当RTAC模块损坏时,也可能出现这种故障代码,当然这种故障原因在固件手册的故障表中是找不到的。

网友H(2010-03-09):
IGBT 或驱动板问题

网友I:
我们单位的复卷机放纸辊变频器也出现这种故障,复位后又开得起,过几个小时又报这故障,换新的IGBT就好了,但近段坏了两块了。我们认为是变频器选小了,放纸辊电机是148KW,变频器是ACS800-0210的,不知各位师傅有什么高见?

网友J(2010-06-05):
acs800 30KW多次报2340,有时工作十几天,不知问题在哪?

网友K:
大家好,今天在厂子碰到一个问题,acs800变频器,用的提升机程序,总是报转距验证失败错误。字符torq pr flt 。书上说只要是转矩验证中出现任何故障都会报此错。有谁知道都有什么情况导致转矩验证失败呢?

网友L:
我们知道的,呵呵 ,我们的技术人员 葛小姐 QQ:1157430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