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IBM T42电脑用什么方式可以和s7-200 的PLC连接

楼主(2009-10-30):
我用过usb转串口的数据线,不能连接上,据说用PCMICA转串口卡可以连接,哪位朋友连上过,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
PCMICA转串口卡肯定可以连接上。不要忘了装驱动。

网友B:
USB的能直接连上的,不要用转串口的,直接用U口的PPI线就好了

网友C:
最省钱的办法,就是买一个usb-串口转换接头,再买一个rs232-rs485转换接头,rs485的两根线,接到plc的串口的3(A+)、8(B-)脚上就可以。usb-串口接头要装驱动